凌阳适合嵌入式吗?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2009-02-25):
协会有凌阳单片机十多块,上次我们参加科技节做波形发生器时用过,感觉功能部件都很全,时钟就有N多,还有外中断、看门狗、AD、DA、支持在应用编程IAP,flash空间32K*16bit,内部ram也有2K*16bit之多,所以,嵌入一个操作系统是很合适的。

我今天做了个实验,呵呵,简单认识了一下凌阳的堆栈。

凌阳堆栈:凌阳为16位单片机,内存单元以16位为一格。堆栈生长方向向下,且为空递减型。调用函数(call)或发生中断时,PC先入栈,然后SR入栈,故SP的值减2。遇到retf或reti时,SR出栈,然后PC出栈,故SP+=2;(不知道堆栈的举手?好,咱们单独谈谈,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知道了堆栈结构,我还知道了凌阳有一软中断指令break,该指令可以立即进入ISR实现进而对堆栈操作,“转移目标”。

凌阳的ISR可以用汇编写,这样对堆栈操作更简单。下面是例子:

;file name:    int.asm
;author:kkk
;date:2009-2-25
;begin
.TEXT
.external _fun1,_fun2,_flag
.public _BREAK
_BREAK:
        pop r1,r2 from [sp];
        R1=0x0000;
        r3=[_flag];
        jz m;
        r2=_fun1;
        jmp con;
m:
        R2=_fun2;//PC 'S  VALUE
con:
        push r1,r2 to [sp];
        reti;

引入的标号可以参考我的主程序,在凌阳unsp环境下,C与汇编关系十分密切,标号来去自由,而且仿真时可以随时观察,成本也比较低,只需要用简易下载线ezprobe就行。这也是我用凌阳做实验而不用avr的原因之一。

这个简单的任务切换实验中,两个任务仅仅是IOA口状态的切换,很简陋。

我想再做一个基于系统时钟中断的实验,这样,有了时钟节拍,以后的任务就可以逐步升级了!甚至可以实现AD与IO,DA,外中断的同步与通信。

在这里我只是班门弄斧小试牛刀抛砖引玉投石问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如果谁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一起学习收获会更多!

网友:
我看也不怎么适合,锁相环不稳定,效果不会很好!

网友:
毕竟本国的嘛,缺陷是有的。

2楼能介绍下其他单片机的堆栈吗?我现在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谢谢!

楼主:
不仅仅支持国货,凌阳就是为嵌入式设计的,其外围设备之全是其他avr,51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寄存器设计非常讲究,C语言支持非常好,软件界面友好,买一套凌阳150元,应该说学单片机是很值的了。听说买块51开发板还要200多,性价比差距明显。

网友:
凌阳的东西不怎样

IC硬件上都还有很多问题都拿出来卖

网友(2009-04-03):
是6502的核吗?

网友:
凌阳8位单片机是6502的内核,MOTOROLA以前淘汰的内核了。

为什么用这内核?免费!

16bit是UNSP内核,据说是他们自己编的,没研究过。

不过,行业内,还是喜欢抄,而且还是互相抄。

“这也是我用凌阳做实验而不用avr的原因之一。”完全没必要,目光短浅的表现。

用什么芯片不是看这些的,而是看成本、性能、可靠性。

别觉得凌阳好,免费提供大学计划套件。。那套件似乎就仅仅给大学用,没在哪个产品上见过。

SUNPLUS和ATMEL和MICROCHIP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处于市场考虑,你要看哪些片子常用,用的多,你熟悉这个才有意义。

网友:
估计市场上那些2~3块钱的语音芯片就是用凌阳的吧,看到很多语音芯片都是6502的核。

网友:
对于太特殊的东西,当心吊死。

选51或者arm算了。

网友(2009-05-31):
1.凌阳适合做玩具,且只适合做玩具
2.凌阳16位机高不成,低不就,市场不会好.
3.稳定性差,产品中没用的.

我简单的开发用51或者avr,复杂的开发用arm和avr32,再或者stm32,不考虑凌阳,如果真是遇到音频的问题,我直接选用双核的avr32了,自带iis总线,内含dsp.

网友(2009-07-05):
建议楼主看看C8051f,和ARM,不必羚羊差。现在16位机是鸡肋,没多大应用市场,咱学了知识不能光为了做比赛,还得为将来工作考虑不是?

网友:
学ARM吧,基本上是电子论坛都有ARM板块,也基本上是电子论坛都没有凌阳板块。

网友:
现在搞6502这个!

网友:
正好有块板子,有空学学,毕竟多学无害!

网友(2010-02-24):
如果楼主一直捏着羊不放,说是万能,说好,我敢断定,以后会一直是羊!
软解MP3,MP4,这种任务不可能完成,处理高速信号也不可能,超低功耗也不具备,一个烂的要死的架构就不必显摆了,还真没见过什么正规产品上用羊,反而感觉羊和山寨差不多

网友:
我做一款产品,老师说要用凌阳的61,我查资料,一看温度范围0~70(或者75,既不清楚了),直接pass掉,还是规规矩矩选择avr!

网友:
以前他的大学计划,蛮大作用的,呵呵。

网友:
垃圾芯片,不考虑之,学这种芯片浪费生命,有这时间去看看软核,比这个有用多了

网友:
我入手就是凌阳,,后学51弃凌阳,再入ARM,最后定AVR开发...

网友:
学学可以,毕竟计算机架构就那么两三样.
就连s+的datasheet里面都说,本产品不得用于工业或者与生命相关的产品中,即非工业级.
楼主说的寄存器写法规范,每颗单片机都可以做到这么规范,而且只需要改头文件就可以.

再说说61的优点,易得,便宜,性能好,适合学习,做实验.

网友(2011-12-20):
回10楼

2~3元语音芯片是自己的设计,凌阳的价格多出好几倍

网友(2014-05-07):
凌阳当然适合嵌入式,至于低端与否要看它所控制的对象。做个玩具还可以吧,别折腾这种小众单片机了。用大众的……

网友:
完全没有优势,现在M0大把,凌阳已经过时了!!!

网友:
10多套试验箱估计也是凌阳大学计划的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