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com-avr中如何实现2个4*4j键盘?

楼主(2009-02-25):
请问如何实现2个独立的4*4键盘,用getkbd()可以实现吗?

网友:
所谓开发平台简单、功能好,并不是对所有人的。

不管你采用哪个平台,最基本的东西必须掌握。如果没有基础,再好的软件也是空中楼阁。

单片机和嵌入式控制系统的开发与PC上软件开发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回答LZ的问题:不可以,需要自己从底层写起。

楼主:
明白了,偷懒不是学习的正确态度,还是从底层开始吧!谢谢马老师!

网友(2010-02-09):
定义切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