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2模拟电子开关用来切换视频信号是否可行?

楼主(2009-02-25):
CD4052模拟电子开关用来切换视频信号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我试过,但是会变色的,找贵点导通电阻低点的模拟开关就能解决

网友:
用BA7613N,绝对好用

网友:
下需是规格书
Video signal switcherourdev_422115.pdf(文件大小:67K) (原文件名:BA7613N.pdf)

网友:
加运放可以的,我看到一小日本写的书上有一个这样子的应用的。

网友:
CD4052是可以切换视频信号的,电视机上用CD4052、CD4053多了去了!

网友:
偶用过MAXIM的,简单方便,切换很流畅,用模拟开关也试过效果不太好!阻抗可能没匹配好!

网友:
恐怕隔离度不够好吧

网友:
可以的。
CD4053,CD4066,CD4052都是可以的啊!
你去参考一下CRT TV的电路,这3种型号的IC用来作音视频切换的电路(早期的AV/TV转换)是用得最多的了。
也还有其他型号的电子开关,都差不多啊,
使用中要注意到信号的幅度和防止干扰的问题.
当然用继电器来切换是最"干净"最"傻瓜"的了。

网友:
推荐用MAXIM的专用VIDEO切换IC,具体型号为:MAX4586-MAX4587,用过,效果很好.

网友(2010-08-07):
可以,实际上很多电视里视频切换就是用的这类CMOS模拟开关

网友(2016-03-28):
已经到了2016年,但也要mark一下!

网友(2017-09-22):
4051/52/53和4066/4366用于音频还凑合
用于视频的话效果不大好

网友:
用4051系列切視頻,頻率是個問題!!

网友A:
hc4052市面有vga切换产品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c4052市面有vga切换产品在用

我之前公司也是用这个方案,后来换CH444了。

网友:
老式彩电就是4052切换信号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