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模拟电子开关用来切换max6675热电偶模块是否可行?

楼主(2009-02-25):
如题~
  原来在做max6675测量热电偶的时候,发现线路上串100欧的电阻都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基本上就是直连,现在如果要测几路热电偶,用模拟开关是否可行?有没有做过的说说看~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怕也得几十欧呀,这样对测量结果来说偏差太大了~继电器的方法又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
你的线路一定有问题,我串1K电阻都没有影响的.

楼主:
线路是按照手册上画得

网友:
哪本手册?

楼主:
Mx6675的手册
你说的串1k电阻,有亲自做过实验吗?

我串100欧电阻,误差很大,像手册那样直连,精度就可以了~另外还接了一个104电容到地滤波~

网友:
我的电路和你的不一样的.不过我用的是仪表放大器,不是6675.

你串了电阻以后,如果芯片内部的电源先通过100欧的电阻,再经过热电偶的话,就会有误差.

网友:
看你要的精度了。如果精度要的高,模拟开关是绝对不可以的。
甚至继电器都不行,继电器都有几十毫欧的导通电阻,多少都会有些影响。

你可以搜下低电势扫描的仪器,专门切换热偶的,我拆过一个,号称切换都是用的银触电。虽然拆开后不是银触点,但是导通电阻的确很小,触电电阻只有1毫欧左右。

他的切换用的是两个步进电机带动两个类似那种大个的旋钮开关,旋转常通片切换接触点的。当时看到两个步进电机换挡感觉很雷。

网友:
不知道LS的朋友看哪款温度测量仪器用的是你所说的切换元件.

我在安捷伦和吉时利的数据采集器里面,看到的都是用继电器切换的.

网友:
我拆的是国产的温度检定设备里面的。它的后端要配接吉时利之类的检测仪器。

如果继电器能解决,相信没人会用步进电机的方法。

温度的东西不是很懂,应该是根据检定规程,测标准热偶的时候总的寄生电势要小于0.4uV,而用继电器有刚好达不到这个指标。
毕竟里面还是有导线的。测仪器内部的导线电阻也有二三十毫欧,如果再加继电器就有五六十了。后面还有仪器和吉时利等仪器连接的导线。用他的测量方法应该就超标了。

所以他这种方法应该也是逼出来的。

网友:
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

网友:
我明白了9楼的意思了,这是由于电路结构(电流的存在)的影响,造成了寄生电势的存在.如果改进一下,减小这个电流,就可以减小这个电势.但是,消除是不可能的.

网友:
对啦,只要后面有东西,输入阻抗再高也是有电流的,所以寄生电势无法消除,只能减小

网友A(2013-09-28):
我来回答,我用cd4051做了个四路切换的MAX6675的温控电路,用模拟开关使得温度偏差很大,如果仅仅是温度偏差大也不是问题,用软件修正就可以了,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大的话引起的偏差也大,但是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是随环境温度以及自身发热等因素产生变化,结果是温度会来回摆动,我的电路现在是大约有3~4度的温度摆动,打算用导通电阻小的模拟开关(ln3005)试试,尽量减少测量温度摆动。

网友:
继电器切换?好愚蠢的做法,日本产的小型继电器也就30万次触点寿命,国产的咔哒10万次就挂了。用继电器???自己先算算能用几天。

网友:
用pt100么?模拟开关担心导通电阻,为什么不用恒流法测呢

网友(2019-03-06):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我用cd4051做了个四路切换的MAX6675的温控电路,用模拟开关使得温度偏差很大,如果仅仅是温度偏 ...

不是很明白,热电偶是直接测量电势,芯片输入都是高阻抗的,线路上的电阻误差怎么会影响?

网友:
我用cd4053切做过,比直连时的测量温度会高15度左右,用软件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