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段Delphi代码怎么移植C++ Builder?

楼主(2009-02-25):
var
  BitName: string;
  StartBit: Integer;
  BeginNum: Integer;
  Count: Integer;
  i: integer;
begin
  with TfrmRepreg.Create(Application) do
  try
    if ShowModal = mrOK then
    begin
      PageControl1.ActivePageIndex := 0;
      BitName := Trim(edtRegName.Text);
      StartBit := StrToInt(edtStartBit.Text);
      BeginNum := StrToInt(edtBeginNum.Text);
      Count := StrToInt(edtEndNum.Text) - BeginNum + 1;

      if Count <= 0 then Count := 1;
      if StartBit < 0 then StartBit := 0;
      if StartBit > 31 then StartBit := 31;
      if (StartBit + Count) > 32 then Count := 32 - StartBit;

      for i := 1 to Count do
      begin
        RegBits[StartBit + i].edtBit.Text := BitName + Inttostr(BeginNum + i - 1);
        RegBits[StartBit + i].opnBit.ItemIndex := 0;
      end;

    end;
  finally
    Free;
  end;
end;

网友:
:=  换成 =
. 换成 ->
begin 换成{
end; 换成 }
基本就差不多了

楼主:
begin
  with TfrmRepreg.Create(Application) do
  try
    if ShowModal = mrOK then

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