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程序用SIM防真能同过。为什么到芯片里不能运行

楼主(2009-02-25):
#include<pic.h>
#include <pic1687x.h>
__CONFIG(0x1832);
//芯片配置字,看门狗关,上电延时开,掉电检测关,低压编程关,加密,4M晶体HS振荡

const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char LED[6]={0,0,0,0,0,0,};    //显示BCD码
const  char jian[]={0X77,0Xb7,0Xd7,0Xe7,0X7b,0Xbb,0Xdb,0Xeb,0X7d,0Xbd,0Xdd,0Xed,0X7e,0Xbe,0Xde,0Xee};
int BCD1(int);                   //BCD吗转化程序。
void init();                   //申明I/O口初始化函数
int delay(int);                  //申明延时函数
void interrupt  ISR(void);    //中断
char    xianshi, temp1,VA,A,B,C;         //VA为A口显示断位变量
int  temp;
//---------------------------------------

//---------------------------------------
//I/O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ADCON1=7;              //设置A口为普通I/O口
    TRISA=0;               //设置A口为输出
    TRISD=0;               //设置D口为输出
    TRISC=0;
    TRISB=0XF0;
    OPTION=0x3;  //tmr0为1:16
    PORTC=0;                //        定时器为1/16
    PORTB=0XF0;             //B口高入低出   上拉电阻有效
    INTCON=0XA8;           //开放全局。TMR0,B口中断。
    TMR0=0XE;              //启动TMR0
    PORTD=0XFF;
    PORTA=0XFF;
    VA=1;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T0IF=0;       //清中断标志
   PORTD=0XFF;
   PORTA=~VA;
   PORTD=TABLE[LED[temp1]];
   VA=VA<<1;
   temp1++;
   if(VA==0X40) VA=1 ,temp1=0;
   if(PORTB==0XF0) xianshi=0,RC4=0;
   else  xianshi=3,RC4=1;
   TMR0=0X10;                 //启动TMR0
    }
//*******************************
//延时函数
int delay(int j)
{
   int i;
   for(i=0;i<j;i++);
}

//主函数====================
main(void)
{  init();                //调用I/O口初始化函数
    while(RC2==0)
      {
       PORTC ^= (1<<RC7);
      delay(6000);
      }
}

楼主:
只要B口按下Tmro就以15.6K的频率进入中断。正常的话是261Hz=1/16*(FF-10)  . A口的扫描频率达到了2.1K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T0IF=0;       //清中断标志
   PORTD=0XFF;
   PORTA=~VA;
   PORTD=TABLE[LED[temp1]];
   VA=VA<<1;
   temp1++;
   if(VA==0X40) VA=1 ,temp1=0;
   if(PORTB==0XF0) xianshi=0,RC4=0;    // 检测B口有键按下否。问题就在这里????
   else  xianshi=3,RC4=1;
   TMR0=0X10;                 //启动TMR0
    }

楼主:
好像中断返回不了。PIC汇编看了下W,Status.PHCL中断返回后也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