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刷马达---380直马升级(网站上参考做的)正在进行时。。。

楼主(2009-02-26):
把意见的380马达费了。。。直接升级为无刷。

强磁转子。。。呵呵!做的不错吧! (原文件名:ST834729.JPG)

装入380机壳。。:(。。好像线圈的空间不多了!郁闷呀! (原文件名:ST834730.JPG)

楼主:
感觉线圈装不到里面了,本人想把它装到380的机壳上,不知道行否??大家给意见。

楼主:
线圈(定子)

网友:
同樣的東西我也做過
結構,樣子和你的十分相似..
還加了軟鐵片
但是結果效率相當....低

网友:
内磁转子电机高速转动时磁铁有可能掉下来,后果你想像得到的.所以磁转子一般都用外转子形式应该也有这原因.

楼主:
呵呵。。。只是做个测试。。。正真的上在飞机上肯定要用原版的无刷了。。。。(*^__^*) 嘻嘻……

网友:
做可以,但要考虑转子的磁铁固定。

楼主:
呵呵!。。。调试成功!本人不是单纯的为做无刷而做。。只是测试德国老电调。。。呵呵!非常的成功!只是电机的效率太低了,能量有60-70% 都以热能的方式损耗掉了。。。改天上图!如果正在的四轴肯定是不能用DIY的电机的。。。。

网友:
楼上是怎么测电机的效率的。

楼主:
呵呵。。。没有什么用固定的公式来测试功率。这个凭个人的感觉。电机运行的时候线圈有点烫手。。。这样大部分的能量都转化成热能!

楼主(2009-03-29):
升级成功。。。MIRKO 电调+ 自制无刷马达(由于380的外壳太小了,所以找了各朔料瓶壳来代替,呵呵!用来测试电调还凑合。。。)

自制无刷马达。。。呵呵:)仅仅只能来测试用。机机肯定不用它的了。 (原文件名:ST834826.JPG)

呵呵!我家的USB电风扇的叶子整个上去。。 (原文件名:ST834827.JPG)

电池+电调+电机 。。。合影! (原文件名:ST834829.JPG)

楼主:
呵呵!。。。忘了视频。。等下上到YOUKU.COM。。。。:)

无刷电机+扇叶 TEST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wMDQ0Mjg=.html

无刷电机 TEST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wMDM2ND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