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接触到GAL这个东西,现在还有学的必要么?这个东西用什么软件编程?大家给推荐下,谢谢!

楼主(2009-02-26):
RT

网友:
讨厌这个东西..发热量极大,而且易坏
要编程嘛听说PROTEL有个PLD插件即可

网友:
一般都用Abel语言,用普通烧录器烧写就可以了。

楼主:
Abel这个东西上哪下载?有教程么?麻烦LS受累给个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
http://www.xiao-qi.com/

网友:
《数字电子技术》上讲过一点。书上用的是Lattice公司的开发系统ispEXPERT System,估计这个软件很落后了。
楼主搜一下看看。

网友(2010-06-17):
程序运行截图 (原文件名:fm.JPG)

再给一个N年前编的GAL描述程序:("====="不是程序内容)
=====================================================
PLD20V8
CopyRight 1995-1998 Great Wall Co.,Ltd.
1998-11-19
Liu Ying Xing
A0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EN GND
IOW IOR CLK DIR RD10 WRRDY RD8 RD7 RD9 CE CEI VCC

DIR=/A4*A5*A6*A7*A8*A9*/AEN*/IOR
/RD10=/A0*/A1*/A2*/A3*/A4*A5*A6*A7*A8*A9*/AEN*/IOR
WRRDY=/A0*/A1*/A2*/A3*/A4*A5*A6*A7*A8*A9*/AEN*/IOW
/RD8=/A0*/A1*/A2*A3*/A4*A5*A6*A7*A8*A9*/AEN*/IOR
/RD7=A0*/A1*/A2*/A3*/A4*A5*A6*A7*A8*A9*/AEN*/IOR
/RD9=/A0*/A1*A2*/A3*/A4*A5*A6*A7*A8*A9*/AEN*/IOR
/CE=/A4*A5*A6*A7*A8*A9*/AEN
CLK=A0*/A1*/A2*/A3*/A4*A5*A6*A7*A8*A9*/CEI*/IOW

DESCRIPTION

=====================================================

解释一下:

PLD20V8   (声明GAL型号,如果是16V8则改为"PLD16V8")
CopyRight 1995-1998 Great Wall Co.,Ltd.
1998-11-19
Liu Ying Xing         (这三行是器件的版权设计描述)
(一个空行,以下为管脚定义)
A0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EN GND
IOW IOR CLK DIR RD10 WRRDY RD8 RD7 RD9 CE CEI VCC    (器件管脚定义描述,从1脚开始顺序描述,包扩VCC和GND,分为两行)
(又是一个空行,以下为逻辑描述)
DIR=/A4*A5*A6*A7*A8*A9*/AEN*/IOR                     (逻辑描述,每个逻辑占用一行,描述符和ABEL差不多)
/RD10=/A0*/A1*/A2*/A3*/A4*A5*A6*A7*A8*A9*/AEN*/IOR
WRRDY=/A0*/A1*/A2*/A3*/A4*A5*A6*A7*A8*A9*/AEN*/IOW
/RD8=/A0*/A1*/A2*A3*/A4*A5*A6*A7*A8*A9*/AEN*/IOR
/RD7=A0*/A1*/A2*/A3*/A4*A5*A6*A7*A8*A9*/AEN*/IOR
/RD9=/A0*/A1*A2*/A3*/A4*A5*A6*A7*A8*A9*/AEN*/IOR
/CE=/A4*A5*A6*A7*A8*A9*/AEN
CLK=A0*/A1*/A2*/A3*/A4*A5*A6*A7*A8*A9*/CEI*/IOW
(又是一个空行)
DESCRIPTION               (逻辑描述完毕)
(最后一个空行,至此程序描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