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你们的小车,转几十圈后还能回到原点么?

楼主(2009-02-26):
小车的速度由编码器或者惯导得到,通过普通的PID控制直流电机,然后照着固定的圆或者方形转圈, 几十圈后还能回到原点么?

另外采用差速和舵机控制,哪个精度高?

网友(2009-06-11):
编码器有A,B,Z相输出,通过PID位置控制,可回到任何位置及原点.

网友:
================================
该用户发言已被绿坝软件自动屏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