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用PM+和mincube2调试失败

楼主(2009-02-26):
总显示CPU没有相应,这是为什么?用OCD检查也是通过的!

网友:
具体的报错信息?
调试的芯片?
连线正确否?
程序里是否有在线调试相关的代码?

楼主:
78F0513_44D
连线应该没问题,是负责硬件的工程连的线,我们原来用的是ARM,第一次用NEC
在线调试还要相关代码吗

楼主:
NO responsion of CPU

网友:
OCD板有没有用
MINI2是否打在M2?
关于预留资源见参考MINI2用户手册4.2.6章

如果刚开始用NEC的产品,推荐使用Applilet生成一个程序,使用on-chip debug功能

网友:
楼上正解,还有TOOL下面的LINK  OPTION  里也有ONCHIPDEBUG的选项要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