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用干一个电池将电压升到3.3V,电流为200mA,用什么芯片为好!

楼主(2009-02-26):
用干一个电池将电压升到3.3V,电流为200mA,用什么芯片为好?以前一直在用max1795,max856之类,但总感觉MAXIM公司的芯片太贵,想找一个性价比好的芯片,有谁用过,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max1795,max856什么价钱啊?

楼主:
以前买MAX856是好象是接近20元/只

网友:
34063不能输入1.5V电压的

网友:
ti linear 有都事。

网友:
MAX856这么贵啊!

网友:
BL8533 上次买了1.5RMB

网友:
楼上说的那个很诱人哦。。。

网友:
ncp1404,最低输入电压0.8V,输出电压多种可选,输出电流350mA,PDF:

网友:
看看这个0.8V的!

网友:
正如9楼说的,贝岭的芯片。

我是在卖手电的柜台买到的...

网友:
【11楼】kunnsd 魏坤:“ncp1404,最低输入电压0.8V,输出电压多种可选,输出电流350mA”
看你上传的资料确是ON Semi的,找厂商网页咋就没这个型号呢?类似的只有下面几种:
  * 输入起步电压0.95V的:NCP1400A、NCP1402
  * 输入起步电压1.8V的: NCP1043
  * 输入起步电压2.0V的: NCP1406

【9楼】lihui_mc 软硬兼施:“BL8533 上次买了1.5RMB”
【13楼】timer:“正如9楼说的,贝岭的芯片。”
俺从贝岭的主页找,也没见有BL8533,升压型的只有BL8530、BL8505,起步电压0.9V。

网友:
为何会考虑这样用?打算用什么电池?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用没多大意义,甚至是自找麻烦。

网友:
标记14楼芯片
BL8530、BL8505看来都不贵

网友:
BL8530  这个指定没错。

网友(2009-04-05):
Mark!
哪个大虾能多推荐些常用的、便宜的、易购买的电源芯片啊,DC-DC、LDO等

网友:
想便宜很简单啊,三个三极管一个电感一个稳压管一个电容就OK了,就怕你不用,损耗比较大

网友:
到淘宝上 搜搜,

单节电池,白光LED手电的电路不错

网友:
我自己做了,升5V 的 不过可以通过调节分压电阻到3.3,我的5V 最大电流可以到500mA 左右,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72dba71b10f1df81ca3ff7ba87f2ee37.htm

网友:
哈哈,楼主干什么用啊,效率就算是100%,电池也得输出0.44A的电流,充电的电池得输出0.55A的电流,如果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自激振荡电路,不过输出功率很小很多,参考电路:

在网上看到的,不知道谁的,也不知道有没有版权。嘿嘿 (原文件名:20081224184828303.jpg)

网友(2009-05-15):
很多很多可以做的啊

网友:
需要的可以找我哈allen880629@163.com

网友(2009-12-17):
用我们的TP8333 单价0.4 QQ327234446

网友:
很便宜的 可以考虑下

网友:
楼主打算做什么应用呀 预计vcost多少呀,

网友:
超低价啦   0.4

网友(2010-03-01):
电感需求大些,47UH  PT1301才3.3-10UH

网友:
回复 网友A:

BL8533我用过,确实廉价,输出电流也足,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升压后的电源质量太差,纹波太大!

网友(2010-05-30):
MARK 一下,现在有个遥控器用 c8051f930 做了,自带DC/DC ,一节电池供电,3.3v可以输出25ma

网友(2013-11-27):
Mark 后面用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