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LN2003所有输出打开,最大允许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9-02-26):
电源为12V,我想用ULN2003来驱动7个器件,1个输出脚接1个器件,每个脚要求输出400MA电流,当7路输出全开时,芯片能承受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的,手册上的每路输出500mA是绝对极限,但另外还有不少限制:

1、跟封装形式有关,SOP最容易散热,DIP次之,TSSOP散热最差,每W耗散功率造成的温升最大。
2、跟同时输出的线数有关,只用一线时最强,用线数越多,每线的驱动能力就越弱。
3、跟输出占空比有关,假如是连续输出的话,只用一线也到不了500mA;5线同时连续输出时,SOIC封装每线连100mA驱动能力都没有。

建议细读数据手册,设计要留有余地,楼主想一片解决7路×400mA输出,没门。

网友:
按数据手册,肯定没问题

楼主:
但是从数据手册上看,使用DIP封装,20V电压7路全开可以达到500MA,我使用的是12V,所以7路全开,驱动400MA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
趁早换FET驱动吧,可保万无一失。
看看手册里的两张图表:在图示条件及输出占空比=100%下,DIP每路不过100mA多一点,SOP则仅有60~70mA的驱动能力。

网友:
3楼的图指的是peak值,瞬间可以500mA而已。

楼主:
谢谢 holycat仙猫的讲解,这下明白了,那如果用FET有什么好的推荐吗?我需要驱动10个器件,每个器件至少在500MA以上,并且驱动板比较小,该选用什么型号的片子呢?

网友:
要小的话好办,价格不管,双N-ch MOSFET——
>>> QS5K2:30V/2A/Vth=2.5V/2.9×2.8mm封装
>>> US6K1:30V/1.5A/Vth=1.5V/2.0×2.1mm封装

网友(2011-10-27):
回复 网友A:
趁早换fet驱动吧,可保万无一失。
看看手册里的两张图表:在图示条件及输出占空比=100%下,dip每路不过100ma多一点,sop则仅有60~70ma的驱动能力。

ULN2003A(DIP)的7路输出全用,其中4路输出15mA,另外3路130mA,总的电流不超过450mA,请问这样允许么?

网友:
2003到底有什么好?。。用8050都比他强,还便宜。。

网友:
7路在一个封装里,ttl,coms都可以直接驱动,内置了续流二极管,使用方便,
我喜欢使用这个东西。

网友(2012-01-30):
绝对驱不动,年前我亲自试过,为了省事,用了2003,SOP的,只接了4路12V继电器,结果发现只能<<<同时>>>驱动一路,其他路完全没反应,或时通时断。
之前就是便看了下数据手册,找一片接了一路12V继电器试了,很爽,没想到板子打出来后,四路全开的话,完全驱不动。

回了贴才发现居然是经贴。。。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绝对驱不动,年前我亲自试过,为了省事,用了2003,sop的,只接了4路12v继电器,结果发现只能<<<同时>>>驱动一路,其他路完全没反应,或时通时断。
之前就是便看了下数据手册,找一片接了一路12v继电器试了,很爽,没想到板子打出来后,四路全开的话,完全驱不动。
回了贴才发现居然是经贴。。。

什么继电器,驱动7个暂时没有发现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2003到底有什么好?。。用8050都比他强,还便宜。。

我也挺疑惑的,但事实上很多人用这个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绝对驱不动,年前我亲自试过,为了省事,用了2003,sop的,只接了4路12v继电器,结果发现只能<<<同时>>>驱动一路,其他路完全没反应,或时通时断。
之前就是便看了下数据手册,找一片接了一路12v继电器试了,很爽,没想到板子打出来后,四路全开的话,完全驱不动。
回了贴才发现居然是经贴。。。
什么继电器,驱动7个暂时没有发现问题啊

今天又试了一下,可以肯定是公司采购的2003有问题,而且是全部有问题,难怪我换了几个都一样故障。后来从一台HID的机器里拆了一个2003换上去,一切OK了。所以可以肯定是公司采购的元件是垃圾。第一次用2003就碰到元件问题。。。

网友:
很奇怪2003是7路的,,,一般数字电路驱动继电器我只用2803是8路的,

网友(2018-08-21):
学习了。  。。。。  最近项目中也会用到 2003

网友:
脚少,排列方便PCB布线,使用简单。2003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