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无线不稳定,奇怪了

楼主(2009-02-26):
最近发现我的x61无线上网不稳定

过一段时间,无线就上不去了,连192.168.1.1都联不通,但奇怪的是托盘里的无线指示确是好好的:显示连接

断开再连接也不行。
关闭硬件开关再打开也不一定有用。
只有重启系统才能恢复。
兄弟们,碰到过这类情况吗?

网友:
关注,用过lenovo的,没用过thinkpad。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试试换成官方的最新驱动看

网友:
我碰到的问题比你的更邪,连接上之后显示连接上了,但ping不通,但按本本上的键关掉无线再打开,会通过一两个包,然后又断了.用另一台机器有线连接到无线路由上看,发现连接速率只有1~2M,而且本本上过一会儿也会显示只有很低的速率,且实际上仍不通.偶尔又能通过一两个包.不停关掉和打开无线,到某一次时突然连续通了不再断了,去路由里看,变成了正常的36~54M.但如果再断开,又重现以上过程,要搞N久才又通,郁闷死我了.有意思的是,我是在我女朋友家碰到这问题的,同一个无线路由拿到别的地方用却又正常了,有鬼.

网友:
晕,我的z61t thinkpad 也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特别是和tp-link 网件  路由器连接特别明显。

办公室的 NETCORE好像不明显。

但是以前用的hp,无线极少断线。

看来要找找驱动了

x61信号倒是极其好,今天在公司另一幢楼里(距离路由器有50米远,有4道墙)居然还收到信号,还能断断续续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