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F9234里的乘法器是怎么用的?

楼主(2009-02-26):
对78F9234里的乘法器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这个单片机没有mul指令,在外设里加了一个乘法器。把两个乘数放到MRA0和MRB0里,然后MULC0置1,开始乘法运算,在16个时钟后,去mul0寄存器读结果就好。

楼主:
谢谢,感觉这用法比较怪。

网友:
是的,如1楼所说。

没注意过编译器能不能自动使用这个乘法器对乘法运算进行优化,改天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