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端口可不可以改为输入,又可以改为输出

楼主(2009-02-27):
目前的PLC好像输入点只能做输入,输出点只能做输出。
以后我们的类PLC可不可以做成输入,输出可通过软件修改的?
好像有网友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功能,这个电路是怎么做的呢,程序又是怎么写?

网友:
目前像楼主描述的这种PLC只有智国SPLC和我们MicroPLC中的MG10M是,有兴趣可以了解参考。

网友:
一般来说,PLC的输入点和输出点是不能互换的,这不仅跟PLC本身的硬件设计有关,而且跟编程软件也有关系,但部分PLC支持输入和输出点自定义功能,如ABB的AC500系列小型PLC(用单片机PIC18制作),其IO模块DC 522(16点)等,就可以自定义输入输出,但在程序当中只能定义一次,不能即当输入又当输出。在没有看PLC厂家提供的说明书之前,千万不要尝试将输出接到输入上,负责PLC的IO点就会烧坏,后悔莫及!

网友:
双向I/O的问题,涉及到PLC软硬件整体设计,也许PLC发展到某阶段会有出现,还是性价比问题.

网友:
感觉双向IO意义不大。

网友:
2楼说的正确,双向是靠硬件保证的,软件里面可以按照硬件接线来适应。这在一些PLC应用场合还是很有用途的,因为成品PLC大都具有固定的点数,很多时候并不一定适合于自己的应用,或多或少,因此具有一定实用性!

网友:
一般点数都会多选一点,剩余的作为备点。选的正好以后会后悔。

楼主:
对,我就是想做一块像2楼所说的工控板,因为有时候不是输入多了就是输出多了,有点浪费的感觉。
如果用跳线来转换不难,不通过跳线转换还没想出来

网友(2009-08-13):
双向IO意义不大,想要双向IO主要“因为有时候不是输入多了就是输出多了,有点浪费的感觉”。做双向口输入输出硬件都要有,但双向后用输出,输入部分硬件空闲浪费,用输入,输出部分硬件又空闲浪费,浪费还更大,还不如选不同的输入输出模块组合来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