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高压并行编程器制作资料(USB和DB9接口)__恢复

楼主(2009-02-27):
  利用业余时间设计了此高压并行编程器,直接支持AtMega8、AtMega48、AtMega16等常用芯片,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熔丝位、读写程序,恢复因熔丝设置错误被锁住的AVR芯片。
  PC端程序、M8固件、BootLoader、电路图(2个,USB和DB9接口)、CHM帮助文件在PC程序安装后的目录中。
  主控MEGA8熔丝位:高DA,低3F

  <<<<大家在自制过程中遇到问题可联系我,给予技术支持>>>>

  将M8固件和BootLoader合在一起的FIRMWARE:ourdev_422358.zip(文件大小:4K) (原文件名:XTAL-115200-11-B(ALL).bin.zip)

网友:
呵,不用急,这些资料我们会恢复的。。。

楼主:
哦,此贴好,集中在一起的最新资料。。。

网友(2009-07-02):
请问用8M的晶振可以吗?

网友:
好,有空我也弄一个

网友:
想请教下:USB版本里面的cp2102可不可以用网站上面那个M8实现usb转串口代替呢?

网友:
我刚做完,不太稳定,上位机软件感觉也有点问题,楼主啥时能把软件更新一下呢?

网友:
好东西,太复杂了!

楼主:
复杂吗?好多朋友用洞洞板做成功了。
【7楼】 chinawph :不太稳定的原因是串口通信质量不高。

网友:
经过2天的焊接和调试 今天终于工作了,恢复了5片M8,心喜特向LZ致谢!!!

网友:
【10楼】 slyt 不太稳定的原因是串口通信质量不高
如何解决串口通信质量不高的问题?
我也仿制了一个,写M8时总是效验失败!读M8每次结果都不一样,恢复熔丝没问题,
MAX232哪种通信质量最好?

网友:
232板与USB版的7, 20, 21 ,22脚怎么不同呀?

网友:
【10楼】 slyt
积分:361
派别:
来自:山东
复杂吗?好多朋友用洞洞板做成功了。
【7楼】 chinawph :不太稳定的原因是串口通信质量不高。
==================================================================================================
非常感谢楼主,确实是串口的问题,我用的PL2303接口,刚开始的借口电路不稳定后来换了一个就好了,原来的借口后来又用了
几次干脆罢工了,IC已经坏了被我扔了.

这是我的成品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7373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hinawph&bbs_id=9999

网友(2009-08-14):
大家都锁了7块芯片了,4块是贴片,找这东西不容易,还计划返厂维修了,还是自己做一个吧、
谢谢楼主的资料!

楼主:
To 【13楼】 zhyzsn
那几根线接不接都行,按USB口电路做即可,少几根线,电路简化些。

网友(2009-10-14):
好东西,好资料。不知为何,楼主的网站一直上不去,单位是教育网不行,家里是宽带还是不行

网友:
向楼主反映各情况:我制作成功了使用的是最新版的固件和上位机,使用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莫名其妙的坏了,电路上没有问题,后来也没有检测到问题,最近将固件和上位机改成了1.4板就可以用了!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又见啸天的帖子了,顶一下先! 谢谢啸天无私的奉献!!!!!

网友(2010-05-20):
哈哈!挑灯夜战一夜,终于制作成功。解了5片。谢谢楼主!!!
不太稳定有时无反应。

网友:
刚买的芯片一不小心就锁了  先做个试试   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  解锁了几个M48

网友:
前段时间锁了几篇M16\M8,用ALL-11烧不了几次就没法用了,一直想找个高压编程器,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2010-08-02):
芯片被锁~~仿制一个试一下

网友(2011-12-06):
今天 AVR芯片被锁了,用有源晶振也解不了。

网友(2012-06-27):
你好,我是最近在做一个AVR高压并行编程器,在论坛参考该方案,关于主原理图M8HVPRO_SCH_20080801中,其中MAX232第5PIN接出来的电路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我是最近在做一个AVR高压并行编程器,在参考slyt 的方案,关于主原理图M8HVPRO_SCH_20080801中,其中接口采用的DB9-RS232,用的芯片为MAX232,其中第5PIN接出来的电路有什么作用?(见图一的蓝色方框)不是很明白,我自己找了个其他板子上没有设计这个电路(见图二)。请协助解惑。谢谢!

网友:
感觉像是稳压加上限流的意思,第二张图的话没看出来电容怎么反了,难道这个电解电容的负极接地还会有错吗?

网友(2012-08-31):
第5PIN接出来的电路 应该是简易的升压电路,12v 输出 共给 高压 烧片得 , 不过依据2323芯片质量,可能效果不理想,还是用MC34036 的来得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最近在做一个AVR高压并行编程器,在参考slyt 的方案,关于主原理图M8HVPRO_SCH_20080801中,其中接口采 ...

第5pin引出那块电路是升压用的。升成并行编程所需的12V电源。

网友(2012-11-05):
LZ我是新手,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对TQFP32的片子进行熔丝位的修复呢。

网友(2013-05-09):
谢谢,无偿提供,做一个试试

网友(2013-08-21):
后悔啊 苍天哈 大地哈 为啥子不让劳资早点看到此贴哈 发了一百多买了一个  奶奶还是个水货 很多型号不支持,让他给程序原理图我自己调试一下,尼玛还说啥子商业秘密,劳资就想抽他丫的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2014-06-04):
标记,AVR高压并行编程器制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