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M采样数字示波器(ADS830+IDT7204+LPC2148+股票机液晶屏640*200)初步显示成功,是We

楼主(2009-02-27):
60M采样数字示波器(ADS830+IDT7204+LPC2148+股票机液晶屏640*200)初步显示成功,是WeiKun的方案

1:运放部分还有点问题,原设计中的输入射随器为负端输出,经查射随器输入应改为正端输入.待查.
2:采样部分还有点问题,无数据输入时,电压也正常,但采集到的数据都为0xFF,在AD输入口,和手接触一下,又正常了.待查.
3:ADS830的11脚误写成16脚了

4:时钟部分还没做,现在有MCU模拟完成(FIFO_EN脚模拟时钟)
5:电路图根本没画,等完成了,再画一份吧,电路不复杂的.
6:ADS830的电路不是很懂,参考电压接法在PDF文档中有很多种,请懂的大侠解答一二.

7:增益控制部分,最后的参考电压高整电路中,用的是运放做的加法器,能否换成更好的电平平移电路(参考商用示波器),
  因为我发现平移有些失真
8:问题还很多,主要还是AD工作还不是很正常,可能是因为AD接法不对,还有320*240的屏移植到640*200的屏上,程序还需
  要再修改完善,一步步来吧.

成本是很低的了,
    AD+FIFO+高速运放=100元,
    LCD+驱动        =75元
    LPC2148核心板   =80元
   合计:<300元
  人工不算钱啦!

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好玩又实用啊!

    支持WeiKun大侠!!!!!

以下资料为WeiKun的方案,供网友方便下载

1 序.pdfourdev_422382.pdf(文件大小:716K) (原文件名:1 序.pdf)
2 总述.pdfourdev_422383.pdf(文件大小:1.60M) (原文件名:2 总述.pdf)
3 硬件篇.pdfourdev_422384.pdf(文件大小:453K) (原文件名:3 硬件篇.pdf)
4 软件篇.pdfourdev_422385.pdf(文件大小:348K) (原文件名:4 软件篇.pdf)
5 制作调试.pdfourdev_422386.pdf(文件大小:3.68M) (原文件名:5 制作调试.pdf)
6 完整源程序.rarourdev_422387.rar(文件大小:134K) (原文件名:6 完整源程序.rar)

网友:
LZ啊,你自己的东西怎么一点也没有啊?

LPC2148的方案也没有给出,直接把魏坤的东西抄过来,好象不是太好吧?

网友:
跟随当然是正端输入那...

网友:
晕倒!完完全全的魏坤版!lz忽悠人,不太厚道啊!

网友:
魏坤的东西?有交流采样吗?

楼主:
我的方案只是在魏坤的方案上,根据自己已有的硬件,初步调通了而已,还没有算成功.
放上来不能使用的东西反而会误人.
放上魏坤的方案是因为他的帖子上次没有了,放在这里是方便别人下载,并没有冒充的意思

网友:
那就注明一下文件来源呢吧~

网友:
至少自己的圖片也應該有1,2張吧!

网友:
上个图看看效果

网友:
恭喜楼主啊!
贴个照片上来啊……
很期待的~
我想看看跟我的320*240的评有多大区别,要是好,我也淘一块去!

网友:
对不住啊大家!模拟输入端的运放第2、3脚接反了!

网友:
模拟电路用这些洞洞板接可能比较容易受到干扰!
你说AD工作还不是很正常,具体什么问题呢!

楼主:
ADS830输入电压低于2.5V采样数据就变为0XFF了,高于此电压则很正常,数据范围变为0X76__0XFF了

楼主:
选择内部参考电压,输入范围2Vpp模式,REFT,REFB两脚应该电路无关了的,对吗?

我想改成这样接,大家看看对不对?晚上去试试看

网友:
LZ你的LCD是不是买的我那个1335+ED7014啊,不错恩

网友:
比较牛·记号一下

网友:
强,有机会也做玩玩

楼主:
问题搞定,仔细阅读源代码后发现是程序中触发条件的问题
看代码:
read:
  for(i=0;i<500;i++)
  {
   R_FIFO=0;
   add=Data_FIFO;
   R_FIFO=1;
  }

while(!(add[q]>=120&&add[q+1]<=120))
{
    q+=1;
    if(q>260)goto read;
}

意思是如果采集到的数据不符合条件就读FIFO,当FIFO里的数据都
读完还没符合触发条件的话,继续读FIFO,但是此时FIFO里已经没有
数据了,它还在继续读,读出来的数据都成了0xFF了.
解决办法:

把触发条件的绝对值比较,改为相对值比较,这样就能较好的解决问题了
只是运算量要相对增加不少,因为要用到加法,减法等.

楼主:
TO 【27楼】 wangguanfu
屏和驱动都是你的,效果不错,有背光就更好了.

给你打打广告买屏和驱动:
http://shop37116146.taobao.com/

楼主:
//-------------------------下降延有效--------------------------------------

while(!(add[q]>(add[q+1]+10)))//10为触发电压,下降延有效
  {
    if(++q>704)//此处根据LCD作调整
    {
      if(++cnt<4)//此处根据LCD作调整
        goto read;
      else
      {
        q=0;
        break;
      }
    }
  }

//-------------------------上升延有效--------------------------------------

  while(!(add[q+1]>(add[q]+10)))//10为触发电压,上升延有效
  {
    if(++q>704)//此处根据LCD作调整
    {
      if(++cnt<4)//此处根据LCD作调整
        goto read;
      else
      {
        q=0;
        break;
      }
    }
  }

网友:
楼主,你的电路图能整理一下吗。打算仿制一个你的。ARM的不会。哈哈哈。。。

网友(2009-04-15):
我顶!做一个了!

网友:
我有点不明白......显示方式.是从下到上.显示出来的吗

楼主:
从下到上也可以显示的

网友:
楼主
我也在学习LPC2148+IDT7204做数据采集
能否共享你的经验
liaofei321@126.com

网友:
支持楼主用LPC2148替换AVR。

网友:
做个记号,真是强人

网友(2009-07-02):
不错,值得大家学习,Mark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2132的看能不能模仿一个

楼主:
我的帖子经过N天的等待终于不"裸体"了.另外转我发的另外一个帖子,是补充原示波器软触发的不足而设计的硬触发电路.
当然软件还没完善,作电平比较的电平我是用电位器来调节的,而不是用PWM来调节的,用用是还可以的了,我不打算花这个
时间了,有兴趣的朋友就继续提高吧.另外我只把这个示波器的精华部分公开了出来,可能对初学者有些不便,请谅解.

!!!60M 采样数字示波器电路更新,新增硬件触发电路,包好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841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jb444&bbs_id=3053

网友(2009-08-11):
640*200LCD带驱动有这么便宜吗?我买的320*240的灰白屏要了260,我郁闷~~~

网友(2009-10-29):
不错不错。。有空玩玩 ,谢谢楼主啦

网友:
看来 有空还是多学学 啊

网友(2010-03-25):
这个不错,软硬件功夫都得了得才行。

网友(2010-05-17):
呵呵,不错的东西哟!!!!

网友(2010-08-17):
我啥时候能做出这么漂亮的东西呢?

网友:
支持。这个液晶是不是太粗糙了些?

网友:
楼主,你的电路图能整理一下吗。打算仿制一个你的

网友(2011-04-11):
参考参考!

网友:
mark 等服务器修复

网友(2011-06-30):
取经,念佛,盼成仙

楼主:
没时间整理原理图,而且核心模拟部分与硬件触发部分已放上,数字部分软件里都有定义,完全可以自己更改

现在没精力玩这个了,软件包已经完善,包括硬件触发,波形测量等功能,现在想成本价出掉

已知缺陷:   1:由于是各模块分开,三块双层面包板,体积比较大.当然也更容易改造
            2:由于是使用了AD按键,而我用的按键都是杂牌,所以现在需要更换好的按键了
            3:电源部分处理的不够好,5V开关电源供电,另用一个33063产生-5V,纹波比较大,有能力的可以改善

这个东西是纯手工制作,为了学习才搞的,如果追求性性价比或做工的请绕道.

有需要的请留言

网友(2012-03-08):
谢谢楼主,打算用STM32做一示波器,但新手不知从何学起,于是我就先看示波器原理,不知方向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