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DIY的雕刻机,软件怎么办

楼主(2009-02-27):
请教各位高手,自已DIY雕刻机时,步进电机,以及驱动都是自已做的,那怎么与软件接口呢,
在软件里有设置,还是必须根据软件来先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软件是否需要付费?

网友:
有Math3之类的
正版盗版都行

网友:
晕!!你用MACH3软件控制吧!兄弟正版当然要付费不过网上也有破解版得!!就看你怎样用啦?
!MACH3软件简单安装设置:http://xyzdiy.5d6d.com/viewthread.php?tid=546&highlight=%CA%E4%C8%EB
MACH3 其他输入使用:http://xyzdiy.5d6d.com/viewthread.php?tid=546&highlight=%CA%E4%C8%EB
MACH3全系列破解文件:http://hi.baidu.com/ahcf/blog/item/3a0eee43ba5ff7169313c68f.html

楼主:
谁能给个MACH3的破解版,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哪位高手有,告诉一下

网友(2009-04-02):
我先下个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