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DSP、FPGA的区别的

楼主(2009-02-27):
有哪位高人可以告诉这三个东东的区别啊,各种用处,小菜鸟想玩点高深的东东,赶赶时髦

网友:
速度越来越快,使用越来越不便。

网友(2010-08-03):
回复 网友A:

网友:
没人愿意解惑?

网友:
ARM用来跑操作系统
DSP用来跑算法
FPGA用来实现固定的时序逻辑
CPLD用来实现固定的组合逻辑

网友:
1、arm时钟频率的提升,淡化了和dsp实时性这个区别界限。也许把arm/dsp认为是一类东东,对于实际应用更有价值。因为arm/dsp无非

是由一些定制的、特定的功能单元组成,那么使用者只要选择适合的功能单元,从而完成自己项目。

2、列出所能想到外设,spi,i2c,i2s,can,rs232,sdio,gpio等等,如果对这些东东都了解了,熟悉任何arm/dsp都是很简单的事。

3、至于cpld/fpga,我归于需要定制功能这一类。(呵呵,我是能不用就不用。)

----------------------------------------------------------------------------------------------------------------------
至于学习它们,arm/dsp的学习强度很大;而cpld/fpga很好入门,要想达到一定水平很难很难。呵呵,这些都是些工具而已,使用它们

(除去硬件设计)很容易。

网友:
都只是工具,就好象十字螺丝刀与一字螺丝刀的区别一样。
多了解器件所具有的功能,到时候拿来用就好了

网友(2010-11-25):
arm:低端做控制用,高端上OS,类似PC,
DSP:数学算法处理,速度快,要求数学基础好
FPGA:大规模数字逻辑处理
在低端都可以发挥单片机的作用,高端就不同了。

网友:
fpga可以说是一个平台,可以用来实现其他处理器的一定功能

网友(2011-05-05):
DSP有两个理解,一种作为数字信号处理,一种是芯片,常用在高速运算,尤其是在一些复杂算法的实现,就需要用DSP芯片。
ARM作为嵌入式系统而独领风骚,尤其是在便携式电子设备中应用广泛。
FPGA往往会与DSP和起来用,是目前研究的方向,因为FPFA往往用VHDL的硬件语言来实现,处理逻辑运算比较好,可以和DSP可谓是“双剑合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