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 一下自己的玩具雕刻机

楼主(2009-02-27):
喜欢玩雕刻机,所以哪有这方面的东西都喜欢去,从这里开始搞雕刻机这个项目我就一直对这有所关注,上网有事没事的就打开CDLE。OURAVR,
以前没画草图就开始做,做了一半就发现有很多问题,后开玩会了SW,做起来才方便很多,机子没用多少次,现在放在一个角落里:—(

这个是比较完整的 (原文件名:MVC-021S.JPG)

DIY 的驱动板 (原文件名:MVC-013S.JPG)

8435板 (原文件名:MVC-014S.JPG)

雕过的8435PCB (原文件名:MVC-023S.JPG)

DIY的MACH软件的介面 (原文件名:2434a8c369f61346b319a8b9.jpg)

刀路查看 (原文件名:2.JPG)

一个小作品, (原文件名:新图像.JPG)

楼主:
用ARTCAM做刀路,基本上可以完成雕刻,钻孔,铣边做成一个刀路,换刀时,设置MACH暂停,手工换一下刀就行了(当然还要对刀),

网友:
还算是沙发吧?

很不错哦。。。什么牌子的刀?

楼主:
在雕刻店买的7块钱一把3.175的0.2的尖刀,就是有时电磨不动,尖刀就会没了,电磨不好用呀
刚玩雕刻机,软件是很大的问题,有机了,也不一定会用,特别是业余爱好的,什么都想雕一下,PCB刀路有很多种方法,还没找到一种最好的

网友:
DIY驱动板就这样放在纸盒里面用了??  汗。。

网友:
请问 楼主 雕PCB时 要把板子腾空  因为要把板子形状切出来 还要打眼 怕打到台面了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有两个业余点的方法,一是下面垫些厚度均匀的软性材料,如雕坏的PCB板,双色板,还有就是和广告雕刻机一样,在平台上粘一层2-5MM硬一点的橡皮,

网友:
钻头机。好像就是用铅丝绑绑的哦。!!汗。。。
松松垮垮哦。

网友:
先进的微分执行电机,精度可打微米级;
高速大转矩主轴,特制的消除抖动安装方式;
可靠的换刀夹具,便于维护;
独特的围框设计,利于环境,便于加工;
嵌入式驱动设计,独立散热;
主控制器为双CPU的协处理器;
高可靠性的DIP、PIN式插接设计

网友:
我们都是从最原始的开始的

网友(2011-05-04):
您这机器得了业余组冠军

网友(2013-02-22):
这等“破”机器都能很好的工作,实在NB

网友(2013-04-19):
做的怎么好像是个盒子啊

网友:
能否将最后的一个浮雕的模型发我一份呀,谢谢dongwang_fl@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