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P73集成显卡的主板,加一块PCI-E显卡后,能支持双显示器吗?

楼主(2009-02-27):
如题。
打算买个24寸的液晶。原来小的显示器挂游戏,大的看电影。

网友:
双显卡应该不行吧。弄一块有两个输出接口的显卡不就得了。一般都有两个接口输出吧,双dvi或者一个dvi一个vga.

网友:
1楼 yozyoz 说的对,
我现在就是用着双输出口的显卡,一个DVI一个VGA,不过我的两个显示器都是VGA的,
所以又买了个DVI转VGA的接头,相当的爽了。

画原理图的时候,一屏datasheet,一屏sch,
画PCB的时候,一屏sch,一屏pcb,
写程序时,一屏IDE,一屏pdf,
想娱乐的时候可以,一屏全屏电影,一屏聊天或看网页

………………下面的自己发挥……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想都别想,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