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现在用了一年了 转轴摇摇晃晃的 怎么办啊?

楼主(2009-02-27):
看来thinkpad也不是真的那么无敌啊

网友:
你用的好厉害!我的5年了还很结实

网友:
拆了自己把螺丝上上紧

网友:
同学买的二手的转轴也是摇摇晃晃的

网友:
你用的好厉害!我的5年了还很结实

我也是,04年的,T42,到现在还结结实实,而且期间从不到,1米的桌子上摔过(开机)

楼主的机是新的吗?

网友:
我现在的R51 用了两年多了,没怎么爱惜,已经换掉一块屏了。

现在出了个好像比较严重的问题:

只要我轻轻拍一下机身,马上就黑屏,电脑停止工作,只有电源指示灯和左边挨着的那个指示灯亮着的,可以长按电源键关机,重启又好了。有时候挪动电脑都会这样子,很麻烦。

不知道哪里坏了呢?

楼主:
是新的 r61i 系列  也没怎么用啊 平时用都是很小心翼翼 特别照顾的

只是螺丝松了吗??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