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77无法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09-02-27):
我用a3977做了块控制板,可是无法驱动电机,量了下,是a3977的四个输出为0V,这是怎么回事?是芯片坏了还是别的原因,请大家看一下,原理图如下:

网友:
给你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参考了你的电路图,但我没发现什么问,虽然有些地方连接不一样,但看数据手册不一样的地方都在允许的范围,所以我不敢确定问题就是那些不一样的,找不出问题在哪,就没法修改了。有能帮我找错误ideas吗?谢谢了,本人菜鸟一个,毕业后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大哥大姐帮帮我,现在找工作难啊!

网友:
step输入脉冲给了么

楼主:
输入了,我是用IO口模拟的,用来驱动蜂鸣器可以的,我把周期改了,再去驱动蜂鸣器,就不行了。

楼主:
输入了,我是用IO口模拟的,用来驱动蜂鸣器可以的,我把周期改了,再去驱动蜂鸣器,就不行了。
///////////////////////////////////////////////////////////////////////////////////////

错了 应该是
输入了,我是用IO口模拟的,用来驱动蜂鸣器可以的,我把周期改了,再去驱动蜂鸣器,就不行了。

楼主:
晕,是A3977,不是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