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C++6。0写的数据采集软件!

楼主(2009-02-27):
这是测试软件! (原文件名:测试软件.jpg)

可以把单片机的AD采样数据传上来,用这个控件来显示采样曲线!水平有限,有不好的地方请大家见谅!

可以显示多路采样曲线,这个控件使用简单,SetPoint(short x,short y);其中参数x是时间值,参数y是采样值!

楼主:
这是测试软件的源代码!

控件还在改进!打算把串口也集成到这个控件中来,迟些再上传!

网友:
非常感谢...
最近也在研究在VC下显示曲线的方法

请问怎样将控件加入到工程里?

楼主:
这是VC++中比较快的添加控件的方法!

楼主:
第二种方法:

网友:
谢谢解答!
请问这个控件是LZ自己写的还是系统带的?

我怎么找不到GDIActiveX Control选项.还望解答

网友:
好,一直都想用VC做一个,无奈还没有学会

楼主:
to:fjh120

    这个控件是自己写的,己经上传在一楼!解压后把控件注册一下就可以在ActiveX中找到!

楼主:
重新上传了控件,双击.bat文件注册控件!

网友:
不错,又没有EXE文件的?
要是能够自定义AD位数更好

楼主:
回楼上,AD的位楼与下位机有关,上位机不必关心这此,只要不超出一定值就行了!

网友:
谢谢,注册成功了。
附控件注册方法:
先把 GDIActiveX.ocx 文件拷到c盘下,
点开始->运行->输入 regsvr32 c:\GDIActiveX.ocx,
然后确定即可。

接下来我测试下,看此控件好不好用...

多说两句:

在网上好像没有一个好用的VC下的绘图控件,至少我没找到过
如果楼主有兴趣,不如把自己的思路共享下,让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功能强大的绘图控件,这样就好了
以上纯属个人感想。

楼主:
回楼上,这个控件我刚写好,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出来,把控件慢慢完善,我个人认为用低层的API绘图函数来做比较好!

楼主:
具体怎么来做个功能强大的绘图控件,还得靠大家才行!

网友:
你这个是VC6.0的环境吧,它只能载入或处理bitmap位图的图片,不妨装一个GDI+的库(不是很大),有了这个库之后,你的VC就能处理jpg,png图象,那样界面更好看一些。
    下面这个程序就是用装了GDI+库的VC6.0做出来的,画面是动态的,蝴蝶翅膀扇动、钟盘的表针走动。

楼主:
回楼上,你的程序界面做的很好看,也可以用皮肤控件!

楼主:
谁有GDI+的库发个给我zhk251835399@vip.qq.com

网友:
GDI+ 是微软的亚,MS网站上就能下

网友(2009-04-18):
请问这个控件怎么用啊?我试啦试程序老是报错呢?楼主能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1-03-25):
看了代码,下一步是什么??
1.继续实现windows 系统调用
2.开发 类库 MFC 兼容??移植虚拟机(jvm or .Net ??)

任意一项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只是个业余爱好吗???也许开源出来能有更大的惊喜???

网友:
很不错,LZ可以考虑用labview开发虚拟仪器,labview本身提供示波器等控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就试下这个控件

网友:
注_册控件出错

网友:
先顶一下,留着以后用。

网友:
楼主要能开源控件,对大家更好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钦佩,但这种方式效率低下。推荐使用PlotLab这个库,个人使用是没有版权问题的

网友(2011-07-14):
试了下delphi7也能用

网友:
LZ什么时候把串口弄到里面?期待

网友:
MARK!
顺便说一句,用VC做上位机还是太繁琐了。

网友(2012-06-02):
fengqy  您好!您的资料能否发我一份,网站下不了急呀 yueyu_zhu@163.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