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面对自己的时候副翼操作是反的,怎样可以尽快适应

楼主(2009-02-27):
还没买航模,准备先用FMS练手,对固定翼面对自己的时候副翼操作是反的很不习惯,都是因此摔机

网友(2009-04-03):
把自己的脑袋想象中绑在飞机头上。。。。呵呵。开个玩笑
一般是看飞机的翅膀向那边倾斜。向着你飞时,打左副翼时,翅膀是向右倾斜的,同理右副翼时向左倾斜。。我通常还利用这个方法判断远距离的航向。

网友:
把自己想象成在飞机上面,多练练。

网友(2009-05-23):
正确的方法是:
在模拟器上多练习,形成条件反射就好了,每天练1小时的话一周就可以达到不反舵的水平了,因人而异。

网友:
继续练很快就可以适应,你就完全感觉不到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的都说错了,呵呵!
真正简单快捷的方法是,记住打舵的正确顺序就行了。
比如你要左转弯:
1.副翼左打舵;
2.回中;
3.拉升降舵;
4.回中;
5.副翼右打舵;
6.回中;
要养成每次打舵时你不是看飞机的姿态后再决定怎么打舵,而是知道打舵后飞机的姿态会变成怎么样,这样就不会产生错误操作了。

网友:
楼上是常玩的。

网友:
多练模拟器是正解

网友:
简单说遥控模型所练习的技巧性很高。

复杂点说操纵遥控模型需要很高的心智,当一个人全神贯注飞模型时,处于一种“入定”状态,肉体在地面,精神已与模型融合了,F3A比赛有一款经典名机,取名即是“ZEN”---禅..

*开个玩笑,科学神教别来这贴扯啊,哈哈。

网友(2010-02-24):
直接把遥控里方向舵处的正负极颠倒了,就习惯了,我就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把遥控里方向舵处的正负极颠倒了,就习惯了,我就是这样的,呵呵
正飞的时候怎么办?
我是把自己想像在飞机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了之后的,就可以正飞啊。我也是习惯把自己想在飞机上那样飞的。  一开始飞机一上天我总打错方向,后来就直接这么换了。

网友:
美国遥控飞行学校的教程上有一段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初学者转向没有信心的时候,向左或向右轻触副翼马上回中,同时仔细观察对照飞机看哪边副翼有抬升动作,
如此多练习,一段时间后可适应,

网友:
模拟器用G4或XTR比较好,FMS太烂了。在看看下面这个狠好狠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