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个FPGA或者CPLD.

楼主(2009-02-27):
原来用EPM240,主时钟速度只能到60-80MHZ之间,希望速度快些,最好可以到200MHZ以上.

容量不比240少就可以.

好象CYCOLNE可以?

不过它用配置片的,那样系统很容易就被复制了,那我们的付出又泡汤了...

先谢谢

网友:
试一下actel的FPGA

网友:
呵呵,我初学CPLD,一直在关注楼主呢~我现在刚刚画好自己的EPM240最小板,那些线细得有些提心吊胆啊。。。先顶楼主

楼主:
【1楼】 wangli1013 阿立:
我个人比较喜欢ALTERA公司的产品.

请问actel的FPGA怎样?开发平台,性能,工具,供货,服务等方面?

【2楼】 155107149:
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
外置配置芯片的FPGA都存在被抄袭的危险,除非用actel那种内置配置芯片的FPGA,或者用CPLD在实现部分关键电路,也可以增大破解难度

网友:
另外,fpga时钟到200MHz是需要仔细处理的,处理不慎很容易达不到

网友:
actel的可以跑cortex-M1内核,,看了评价,很不错的样子。

楼主:
呵呵,谢谢4,5,6楼的精彩回答.

现在主流的FPGA都是外置配置芯片的.系统有MCU,可以考虑配置数据流用MCU处理吗?

网友:
可以用MCU配置的,但是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直接捕获FPGA的配置引脚状态而直接获得配置文件内容

网友:
CYCLONE iii 的快

网友:
【3楼】 Oliver ACTEL的适合军工,保密性好,低功耗,基于Flash框架的几乎无固件错误。但是速度慢,整个开发平台用的很不爽~~~
还是喜欢用ALTERA的 或者xilinx的 基于SRAM框架的FPGA

网友:
xilinx的 基于SRAM框架的FPGA  包含DNA的芯片, 保密性相对较好吧( spartan-3A(N) )

网友:
EPM240T100C5N,EPM240T100I5N,在低温下都有问题,我的产品在12~14度时100多ns的脉冲都收不到. 0度就是死了,不知是不是分假货,但没有到0度,也不应该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