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逻辑分析仪的接口是什么标准?

楼主(2009-02-27):
请问一下逻辑分析仪的接口是什么标准?

统一吗?

象示波器BNC接头的参数,线序,阻抗都有标准,逻辑分析仪有吗?

或者自己做也可以,那前端那个小勾勾在那里能买到?

楼主:
顶,没人知道啊?那个小勾勾也没人知道哪里有买吗

网友(2009-05-13):
那个小勾勾有卖的,但是非常贵,略微好一点的一个要砍你50刀呢,一般都是用杜邦头啦

网友:
逻辑分析仪是好东西呀,调试接口的时候比示波器好多了,不用不知道,用了就忘不了了

网友:
楼上同感,

淘宝有卖那种钩,国产的就行啦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0781f15c9a8611cdb84b4f8e3bff7550.jhtml?cm_ca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