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的测量精度能做到多高?

楼主(2009-02-27):
ENC-03是四轴比较核心的元器件了。但是问票比较严重。
如果保持温度很定的情况下,他的测量精度能达到多高?请做过的朋友都说说……不管做得怎样!有自己的想法,那就好~

1.慢速旋转:大约2°/s:顺时针旋转90°——再逆时针旋转90°===》重复3次。

2.快速旋转:大约20°/s:顺时针旋转90°——再逆时针旋转90°===》重复3次。

3.不旋转,静置15M分钟。

4.小幅度抖动30秒。

在上述4种情况下(温度恒定和变温两种情况),漂移角度能够控制在什么范围内?使用了哪几种滤波?
先谢谢了……说一下,我们好对比一下,好有个目标……

网友:
我用的ENC-03 ,振动情况下跳动很大!

楼主:
我的好像对温飘非常敏感。平衡点是350.用手捏一会,平衡点就降为310.甚至更低~因为对卡尔曼滤波还没有掌握好。所以积分出来的角度误差还比较大。
哪位的卡尔曼滤波写的好的,贴出来看一看~

网友:
我的采用的资料上的外围电路,静止输出电压为1.454v,用外部力量对传感器加热,输出的确变化很大。卡尔曼滤波还没有掌握,那位那里有卡尔曼滤波的详细学习资料啊,不妨贴上来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