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5Dr的UART6通信,初始化问题

楼主(2009-02-28):
#pragma     sfr
#pragma     di
#pragma     ei
#pragma     NOP
#pragma     HALT
#pragma     STOP
#pragma     asm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k;
    DI();
  /*********设置内部高速振荡 8M**********/
      OSCCTL=0;       //  时钟操作模式选择寄存器,
      PCC=0;          // 处理器时钟控制寄存器.    时钟不分频,默认是2分频.

      LSRSTOP=0;      // 内部低速振荡器
      RSTOP=0;        // 内部高速振荡器
      MOC=0x80;         // X1振荡器停止.禁止使用外部输入时钟.
      MCM=0;          // 主时钟模式寄存器,使用内部高速时钟.
      OSTS=0x05;      // 振荡稳定时间选择寄存器.
      while(RSTS==0); // 等?内部启动完成.

       PM1.4=1;     // 设置RXD6?脚为输入
       P1.3=1;      // 设置TXD6?脚为高电平
       PM1.3=0;     // 设置TXD6?脚为输出

       ASIM6=0x01;  // 停止开始-设置到复位状态.
       WDTE=0xAC;
       CKSR6=0x01;  // 8/2=4M  17 115200:   3916800
       BRGC6=17;    // 设置波特率.
       ASIM6|=0xE5;
       POWER6=1;
       for(i=0;i<1000;i++)  { NOP(); WDTE=0xAC;}
       STIF6=0;     //清?TX中断请求.
       TXE6=1;      //使能发送
       SRIF6=0;     //清?RX中断请求.
       RXE6=1;      //使能接收.

    EI();

  while(1)
    {
      WDTE=0xAC;
      for(i=0;i<1000;i++)  WDTE=0xAC;
      if((SRIF6)&&(ASIS6))
       {
         SRIF6=0;
         i=RXB6;
       }
      TXB6=0xA5;
      while(STIF6==0);
      STIF6=0;
     }
      P2.0=0;

  }

单步到这: BRGC6=17  程序就跑飞,为什么?

上面设8M对吗?

网友:
建议你去掉晶振设置那段,如果你没有设置OPTION寄存器,默认就是使用内部高速RC震荡器。
如果去掉还有问题请发邮件到bg7f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