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 并口逻辑分析仪程序 LPTanalyzer.exe(PC并口) 请问谁有硬件电路图

楼主(2009-02-28):
并口逻辑分析仪程序 LPTanalyzer.exe
IOManager.sys
这两个文件要放在同一个目录中。从太阳兄弟工作室下载的,但没有硬件电路。哪位给传个硬件电路图。先谢谢了!

并口逻辑分析仪程序 LPTanalyzerourdev_422697.rar(文件大小:407K) (原文件名:并口逻辑分析仪程序 LPTanalyzer.rar)

图片 (原文件名:2009-2-28 0000.jpg)

网友:
不知道最大的采样速度是多少噢   硬件电路应该直接用244做缓冲用来保护并口就可以了(猜想)

楼主:
【1楼】 252177861 白色简单:采样速度和主板有关。

网友:
原理图。 (原文件名:111.JPG)

保护二极管是不是画反了?

成品 (原文件名:22222.jpg)

楼主:
【3楼】 88488848 :非常感谢!!     马上试制!!!

网友:
很实用,谢谢分享并口逻辑分析器

网友:
采样容量是多少???如果是pc存储,似乎是无限哦!!!

网友:
mark,有空做一个玩。

网友(2009-04-04):
有没有人做了 我做了不成功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想做一个!

网友:
用WinIo.dll的测试结果,并口的速度大概是500kHz(读取一次并口引脚电平耗时2us)。

网友:
这样的话,分析红外遥控码还够用...

网友:
哪位大虾做过的? 那图看不清楚啊

网友:
我试了 只接了8跟线 2 3 4 5 6 7 8 9 不行哦

网友:
我发一个并口示波器的VC源码.

网友:
三楼自制成功了?发一下电路图啊
这样看报纸真难看

网友:
我做成功了,2-9作为输入,18-25接地,就可以了  只是不能设采样率 也不能设置存储深度,我要采样100HZ的信号没发看。。。。。。。。。。。。。

网友:
哪位大虾能把软件改改

网友:
看来得自己学写上位机了

网友(2009-06-12):
我今天做出来了,效果还可以,以下是我做的电路图:

计算机图片忘记抓图了,过几天有空想起来了抓几张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不过比较差的就是采样深度和时基的更改方式不好,并且不能存储数据分析,哪位高手能否把上位机软件更改下?

楼主(2009-08-11):
【16楼】 j805 寄存器:你的并口示波器的VC源码,有没有生成的可执行的程序?

网友:
没有时基的采样没有用处,只能定性看,或者信号中有路是可以参考的脉冲时钟,我六年前自己作过带并口的采集,用CPLD+SRAM做FIFO,送并口,存储深度由PC程序开,但受限于EPP速度,采样率500K(是均匀的严格2us一次,靠FIFO平滑采样连续均匀性与传送突发性问题),在PC赛扬1.2G硬件下,WINXP、WIN98都不丢数,因为当时测试过EPP速度没法做到1M连续传(这不是指EPP本身,还有因为EPP速度快,会把FIFO读空,所以程序上附加读状态口的代码,也就是每次EPP传送前先发查FIFO空否的控制,算上时间开销上不了1M,现在快的PC没有继续试验)

网友(2009-12-12):
用过,基本没有用处。

网友:
电脑有并口,可以考虑下

网友:
MARK PC并口 逻辑分析仪

网友:
好东西,正缺示波器

网友(2010-05-22):
这样太恐怖了吧,万一把并口烧掉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