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爱分享~有关powerpcb的两本书送的cd

楼主(2009-02-28):
为了面一个做手机的公司,突击买了两本书,结果面的时候被他们直接拉过去画图,当场露馅。
layout事业看来现在还得以protel为工具啦,希望会对别人有所帮助。

楼主:
我以前写的一点布线小结,留给上个公司的遗产吧算是。
按检查顺序排列:
1,连线。Clearance 10mil-15mil;与螺钉孔保持一定距离。Width 最小15mil,电源与地30mil,25mil,如果有空间或者有需求,可放宽至50mil 60mil
2,过孔。能少就少,能减就减。局部线密可以使用小过孔4020;过孔可散热。
3,接口器件。排列整齐,名字对应,标注准确;是否靠边,是否隐藏注释,是否影响安装,是否与旁边器件过近。是否对应原理图。
4,直插器件。相互间距,排列整齐规律,是否影响安装。注意电容二极管继电器的大小。
5,贴片器件。间距。封装对应。封装与实际相符合,需确定。
6,注释问题。通常50*8,小至40*8。名称是否写错,是否隐藏,是否要盖住,是否居中,排列整齐,同类位置对齐。注释与原理图对应,不能注错。
7,导线。去掉多余线头冒头,能不弯就不弯,能不绕就不绕,整齐美观,间距合适,不能短路断路。使用DRC ERC检查。要对准焊盘。注意贴边。

楼主:
看了看自己的文件夹,貌似还有点值得上传。
Altium Designer 6.0电路设计实用教程》部分实例源文件ourdev_422723.zip(文件大小:280K) (原文件名:Altium Designer 6.0电路设计实用教程》部分实例源文件.zip)

楼主:
额,居然吃了一酷~~~~第一次哎
谢谢站长!ha

网友(2009-04-16):
谢谢楼主,实在很有用。

网友:
好贴!正好想学学power_pcd,只是无从下手。

网友:
mark,学习了,以后用

网友:
PowerPCB2007,正想学呢.谢谢啦

网友(2010-04-28):
好人呀!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2010-06-01):
为什么播放不了呢。楼主

网友(2011-07-09):
1,连线。Clearance 10mil-15mil;与螺钉孔保持一定距离。Width 最小15mil,电源与地30mil,25mil,如果有空间或者有需求,可放宽至50mil 60mil
2,过孔。能少就少,能减就减。局部线密可以使用小过孔4020;过孔可散热。

有用!!!!

网友(2013-07-07):
thanks for you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