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雕刻机可以雕亚克力或者其他的透明塑料材料吗

楼主(2009-02-28):
雕完了以后还能保证透明度吗?按理说一雕表面就不透明了,可是看到网上有些玩具是透明的也说是雕刻机雕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可以用火焰抛光机来抛光。。。于是就又光滑透明了!

网友:
我知道有机玻璃可以用氯仿或者乙醚擦洗抛光(小心毒性!)

楼主:
如果采取这些抛光的方法会影响加工精度吗?加抛光处理以后加工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
显然有影响,不过一般要求精度的地方不大会同时要求压克力透明吧?具体要请专业人士解释了

网友:
等高手解释下

网友:
抛光一般不会影响精度吧,否则就是打磨了.不过也见过些地方不区分这两部工艺.叫法而已.

亚克力一般会用火焰抛光;氯仿擦洗的话不好控制,如果挥发快反而会使有机玻璃(亚克力的一个分支)"起白",最终要的,氯仿有毒,光照分解,更是剧毒.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自己玩儿的话,可以用"微型气焊枪"(用这个关键字,陶宝多了去) 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