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不是病毒,怎样才能有效处理

楼主(2009-02-28):
这么长时间了,用瑞星,咔吧都没问题,但总是觉得怪怪的,图中有路径的那个是正常的,其他的在启动后没有,一联网就会出现,可以停掉,不知哪会就又有了,也找不到文件

网友:
应该不是病毒,我的电脑也有

网友:
奇怪,几天没来积分涨到跟网站没有被黑以前的了
再顶一下,满500

网友:
conime.exe是输入法编辑器,允许用户使用标准键盘就能输入复杂的字符与符号 ;

但是很多木马病毒之类的为了伪装自己,把自己名字也改为conime.exe;

找一个进程查看器看看吧。

楼主:
问题是正常的是在启动CMD之后才有,可这个是在联网后有,另外注意一下内存,一个约用120K,物理虚拟各半,cmd启动的约几兆

网友:
木马病毒的话 使用内存量有点少啊

可能是系统问题?

正常情况下,只有一个conime

也不排除有 后门的可能

现在很多病毒想不被卡巴,瑞星查杀很容易,做一下免杀处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