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的启动问提

楼主(2009-03-01):
采用DSP2812输出PWM控制信号,周期3毫秒,怎么输出的电压才40毫伏左右啊?
不应该这么低的吧?
请大虾指点。

网友:
lz是什么意思??硬件查过没??没说清楚,怎样让别人乱猜啊

网友:
占空比不知道,驱动硬件电路不知道,电源电压不知道,负载连接情况不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
没接上拉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