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倒,居然买到了山寨版的LM7805!

楼主(2009-03-01):
俺是新手,去电子市场买两片LM7805,因为芯片上的标签很不容易看,当时也没仔细看。回家按LM7805引脚连接,发现怎么也不行,一插电就报短路。一晚上就被它折腾了。

早上起来,不甘心,拿放大镜仔细一看,是L7805 CV!晕倒。。。

赶紧上网查L7805的DataSheet,发现它引脚排列完全不一样!再次晕倒...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呵呵,手头的7805都是TI的

网友:
我也用过,发热量很大,烧过一个。

网友:
L7805CV 是 STMicroelectronics 的型号,怎么叫山寨呢?再说山寨版刻意要的就是以假乱真,不可能特地做成引脚不同。
其实所谓器件“兼容”也只是大致的,各厂产品的特性会有点差别很正常,使用时必须看过具体厂家的数据手册。
举个例子,比如2N7002是用得很流行的场效应管,NXP产的和ZETEX产的同样叫“2N7002”,同样是SOT23封装,管教的排列也一样,但前者的漏极有300mA容量,后者则只有115mA。用错了烧掉是自己倒霉,如果是图纸没标清楚,则是设计的责任,缺乏严谨。

网友:
kao  貌似原来用的就是l7805cv,烧坏的快啊。原来stm产的不如ti原产的。我说我怎么老要修电源部分呢。。。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买元件时最好说明是哪个厂家的比较好,最简单的比如好多型号相同厂家不同的三极管的管脚排列就不全都是EBC的...

网友:
反正不敢用ST的,遍地是假货。宁愿指定长电这样的牌子。

网友:
7805引脚排列不一样?查了好几个datasheet也没发现不一样啊?

网友:
用过L7805 cv,用法一样,不过7805和78L05引脚排列不一样罢了。

楼主:
关键不是说它不能用,是JS把它当LM7805卖给我的,我当时明白无误的告诉他要买LM7805的,所以就当成LM7805的引脚去接线了。。。

网友:
我买过一个电流号称 3A 的 7805 , 很大的铁壳那种封装的, 要20几块钱, 才装机就烧掉了. 撬开一看, 里面就一个塑封的杂牌 7805 三个脚焊在铁壳的三个脚上, 当时就晕倒!

网友:
我都是指定要用ST的呀,难道ST的比LM的还差,我搞错了?

网友:
LM7805与L7805CV脚位不同?没听说过,也没碰到过。7805这种产品可是个系列标准,有哪个厂家敢搞不同的脚位?除非特殊封装。
看来LZ真是个新手!

网友:
78L05不一样的。
电容也小,好像是100MA的。

网友:
TO-3、TO-220、TO-92三种封装而已……

网友:
公司大量使用L7805CV,没有任何问题,没卖到真品只能说明LZ经验有问题。

只是:7805和78L05引脚排列不一样罢了!!!

网友:
昏 是7805和78L05啊
电流差远了呢
封装也不一样啊

网友:
赞成16楼所说!!!!!可以看看datasheet

网友:
LM是国半的,正品好像是白色字印在上面的。ST的是激光刻的字。我以前买价格ST的比国半的便宜的多。但性能绝对是国半的好,只是不知道我买的ST的是不是假货了,市场上ST的7805假的据说是比较多。

网友:
赞成16楼所说!!!!只要封装一样,就不会存在引脚排列不一样!

网友(2009-11-18):
我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LM7805与L7805CV脚位不同?没听说过,也没碰到过。7805这种产品可是个系列标准,有哪个厂家敢搞不同的脚位?除非特殊封装。
看来LZ真是个新手!
**************************************
各位自己看在Protel库中的7805们吧,确实有两种引脚排列,只不过我们多用其中一种而已,个人认为楼主买到的不是山寨。

网友:
为什么我从90年代初学电子开始就用各种版本的7805(拆机、接脚、假货、副厂、散新……),也没见过坏的,是不是楼主设计电路的时候留的余量不够大?我的原则就是使用7805之类的线性稳压,大热天的摸起来不烫手,否则要加大散热片,所以一直没烧过。

网友:
嗯,俺们以前用的78M05就是假货,正如彩虹说的,设计留够余量,使用中一般也不出大问题,我们这出的问题是焊接后有3-5%的不良率,通过了检测的,到用户手里倒也不会坏。后来感觉不踏实,我们的工作电流小,换了安森美的78L05(力源定的,绝对正品),虽然贵了不少,但用了1-2k,一个坏的也没有了。作产品的话,还是找正规厂商买比较妥当,但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所说的7805容易坏,一般是设计不当,尤其功耗没仔细考虑,散热没搞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