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这是什么错误提示,如何处理?

楼主(2009-03-01):
编译某个原有的程序时出现以下提示:Fatal Error[e62]: File name "F:\experiment\PROJ-IAR\Debug\Exe\DS1286.a90" used for multiple files
按照我的理解就是DS1286.a90文件被其他文件也使用了,因此我就把它删除了,可是删除了之后依然出现这个错误提示,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重复输出某个文件。

楼主检查一下link设置,output和extra output是否重复输出了a90文件。

网友:
应该是ls所说。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呵呵。

网友(2015-05-10):
想问下你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哦?谢谢。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