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改错电路

楼主(2009-03-01):
电路改错,玩了一学期了,哎!!高人们帮忙一下急急急.

楼主:
这个图都有什么错误,至少20个啊,晕

网友:
粗看了下有14个了

网友:
LZ还是重休一下这门课程吧.

网友:
好多基础的错误……lz重修吧,

楼主:
有什么错误都说说吧,临时抱佛脚看书也补不了多少啊

网友:
哇!离乱七八糟!   如果是有一定难度的,大家可以探讨一下。这都很基本的错误!
建议lz自己独立做一下吧!给了你答案也没有用,最多作业本多一个A而已。只要做了,老师是不会难为你的。只有亲自做过,印象才会深刻。

网友:
教育的失败

网友:
不好意思... 看错了..

楼主:
【12楼】 aozima 残剑饮血 帮帮忙吧,那个图是我改的,参数我真的不懂了,懂也需要蛮长时间的了

网友:
抱歉,俺文凭不够,这电路改不了...

网友:
1、交流10V整流出来是没有15V
2、整流居然用2AP9????
3、稳压管前居然没有电阻?
4、有耐压5V的电解吗?没见过
5、电路串个1M的电阻,敢问该电路做何用?难道负载电流是nM欧级的?
6、
7、
。。。
。。。
真的是教育的悲哀

网友:
呵呵,严重无语,算了,你还是别学这么课了吧,做电子还是需要点天赋的

网友: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29935.html

网友:
是故意的吧,毕竟现在的2ap9 3ax31 都见不到了.

网友:
【18楼】 laodangong
是故意的吧,毕竟现在的2ap9 3ax31 都见不到了.

教科书里有! 中国特色的教育产物

网友:
晕乎乎的
上面第一个图片是题目么?
要求找出里面的所有错误?

楼主:
【20楼】 jjldc 九九
是,找第一图的错误,包括参数,原件位置

网友:
其实也好,这里面有多少是公司管理人员?给你们出个主意,就把这个图拷贝下来,招聘的时候就用这图,呵呵。试试有多少人能够通过!

网友:
some quick notes:

1) some diodes in the bridge are reversed. 2ap9 can be used for rectification, if the voltage / current ratings are sufficient.
2) 10vac rectified into about 13vdc.
3) the electrolytes have their polarity reversed.
4) both eletrolytic capacitors don't have sufficient voltage rating.
5) the zener should have a current limiting resistor in it and its polarity is reversed.
6) the 1m resistor may not be an error, depending on how much current you want out of the power supply.
7) if the transistor is functioning as a regulator, it shouldn't have the capacitor in its base.
8) if the transistor is functioning as a regulator, you need to check the resistor values for proper biasing.
9) 2ax31 is a pnp transistor and its polarity is reversed.
10) the diode in serial with the 1k resistor has its polarity reversed.
11) if the transistor is functioning as a regulator, it shouldn't have a dc blocking cap on its output.

just some basic mistakes.

网友:
假洋鬼子,

网友:
【24楼】 millwood0  英语水平不错!

网友:
图没了?潜水两天一直盯着...小样居然给撤了...不行...我来还原基本法...
大家接着讨论啊,麻烦用中文,欢迎直接上图说话,我继续潜水去了...

网友:
讨论这个没意思

网友:
这个应该改个问法,问这个图有几处是没问题的

楼主:
【27楼】 kangaroo65
大姐,【28楼】 wajlh  说了讨论这个没意思~~~

网友:
一看到这图,我头差点爆炸!

网友:
我是08年毕业的,从毕业起就做软件,从来没涉及过硬件。在此拌胆改一下,请各位看看,我需要不需要重修,谢谢(太晚,不改参数,要睡觉)。

网友:
Goahead, you got it right.

网友:
楼主纯粹长了一个大猪头.

网友:
超级无语了,楼主还会进这个论坛,大毒攻心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觉得重修都没有用了,省省教育成本。楼上的说的很对,用来做面试考题非常的不错,简历吹的再厉害,一个题目就出结果了~~~~~~

网友:
1) some diodes in the bridge are reversed. 2ap9 can be used for rectification, if the voltage / current ratings are sufficient.
2) 10vac rectified into about 13vdc.
3) the electrolytes have their polarity reversed.
4) both eletrolytic capacitors don't have sufficient voltage rating.
5) the zener should have a current limiting resistor in it and its polarity is reversed.
6) the 1m resistor may not be an error, depending on how much current you want out of the power supply.
7) if the transistor is functioning as a regulator, it shouldn't have the capacitor in its base.
8) if the transistor is functioning as a regulator, you need to check the resistor values for proper biasing.
9) 2ax31 is a pnp transistor and its polarity is reversed.
10) the diode in serial with the 1k resistor has its polarity reversed.
11) if the transistor is functioning as a regulator, it shouldn't have a dc blocking cap on its output.
1 整流桥里一些二极管接反,2ap9二极管,如果当前的电压不超过额定值是可以用的。
2 10v 交流 整流为 13v直流电压
3 电解电容极性接反了
4 两个电解电容的耐压值不够。
5 齐纳稳压二极管当前应该有限流电阻,电路里稳压二极管接反了
6 接1m的电阻不会出什么错误,只要是根据当前需要的供电要求而定
7 如果晶体管导通作为调整管,那基极不应该接电容
8 如果晶体管导通作为调整管,应该考虑适当的偏置电压用到的电阻值
9 2ax31是pnp管,而且极性反了
10 串接1k电阻的二极管接反了
11 调整管的c集接了电容,这样是没有直流输出的

网友:
是个电源电路的话,稳压管三极管配合做成扩流电路。

网友(2009-05-20):
无语中..虽我是搅装修的,我也看得出..无语

网友:
【27楼】 kangaroo65
图没了?潜水两天一直盯着...小样居然给撤了...不行...我来还原基本法...
--------------------------------------------------------------------

老早的帖子。
记得【楼主位】的图已被删除,怎么这回又给贴上了!楼主之外的人?

网友:
多好的帖子嘛,我来学一把

网友:
好帖,n 年前我用4007检波

网友:
1、整流电路二极管方向错误,型号有问题
2、稳压管方向
3、电阻“金银绿绿”是不是有问题啊?
4、1M电阻干什么用啊?好大
5、15V电压用5V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