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中怎么对一个新建立的字段赋值?

楼主(2009-03-01):
在vb中通过
cmmZhuCe.CommandType = adCmdText
cmmZhuCe.CommandText = "alter table data add column " & ADname & " Double"
cmmZhuCe.Execute

建立了一个adname的字段。

但是在这个字段中赋值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
本来想
rstZhuCe.Open "select " & ADname & " from data", ZhuCe, adOpenKeyset, adLockBatchOptimistic
rstZhuCe.MoveFirst'
rstZhuCe.Fields(ADname).Value = fsg
rstZhuCe.MoveNext
rstZhuCe.UpdateBatch adAffectAllChapters

的办法赋值,发现运行出错,

请问哪个能说说,如果我想在这个字段里面附上1000个值应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
用的ado 操作access数据库

网友:
第一次见人这么用ADO。
最根本的方法是认真了解ADO是如何操作的,然后就明白了;简单点说:
1、很少人用这样的办法在一个表中增加列。
2、你想在一个不存在的记录中保存一个列值。

你用了adOpenKeyset, adLockBatchOptimistic(键集游标和开放式更新锁定)
使用:
'Do
rstZhuCe.AddNew
rstZhuCe.Fields(ADname).Value = fsg
rstZhuCe.Update
'Loop
rstZhuCe.UpdateBatch

应该就可以,但批插入时效率应该不如使用Command

网友:
SQL = "update 表 set " & ADname & " =" &   fsg

cmmZhuCe.Execute  sql

网友:
用2楼的方法实现,3楼的方法只能更新已有的记录,
如果要用SQL语句新增一个记录并对字段赋值请用 insert in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