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遥控【单片机的红外实验用哪款红外遥控器好】

楼主(2009-03-01):
单片机的红外实验用哪款红外遥控器好

网友:
可以自己设计啊,用SC2262IR就可以了,现在我的软件解码已经完成了,可以接受到2262发出的数据了,这个网有好多关于红外线的帖子,你搜搜

楼主:
哦,谢谢你啊
能说下大概原理么?
我想整个自制的红外线鼠标
现在单片机和PC部分搞定了就剩红外线和 单片机部分了

网友:
我也是初学的,红外线鼠标我没做过,不好说。我现在在做遥控器解码的程序,用在马桶上的,红外遥控器比较简单,就是测量不同的波长以便解出SC2262发的红外码。至于鼠标我没做过,不知道是不是和他一样,估计对数据传输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SAA3010简单点,因为是固定长度的编码信号,好处理一点!
日本NEC的uPD6121G的编码长度不是固定长度,处理起来麻烦点
不过弄明白之后都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读取编码时间控制问题

我刚用SAA3010遥控器做了一个遥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