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做的串口通信测试不能用

楼主(2009-03-01):
求助!VB做的串口通信测试不能用.   Post By:2009-3-1 21:03:00

我是新手,用VB做了一个简单的COM口通信测试程序,哪位高手帮我看看怎么不能成功发送接收.

是在一台只有一个COM口的电脑上将2.3脚短接的方法试的,就是不行?也不知为什么.

程序如下: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设置通信端口号为COM1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设置串口参数
  MSComm1.InputMode = 0                '接收文本型数据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通信端口
End Sub
Private Sub Cmdsend_Click()
  MSComm1.Output = Trim(Textsend.Text)       '把字符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End Sub
Private Sub CmdReceive_Click()
  Dim buf As String
  buf = Trim(MSComm1.Input)
  TextReceive.Text = buf
End Sub
Private Sub Cmdquit_Click()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关闭通信端口,停止程序运行
End Sub

楼主:
看来这里也不过此!

网友:
把“接收”部分的代码放在“发送”里面试试。
另:“这里也不过如此”,说明你还不了解这里。

楼主:
不行啊!我知道这里大多数人都用DELPHI,相信也用过VB吧.特来请教.

楼主:
之前我也学DELPHI,可书店里连本像样的书都买不到啊!

网友:
看了你2楼的回复,想说两句的,还是忍了。

网友:
什么心态啊

网友:
这里就是如此

网友:
就是如此..

楼主:
会就说,不会就靠边!

网友:
找骂贴...你以为这里的网友都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么?

网友:
看到2楼的发言

楼主也不过如此!

大家欠你的?一定要回答你?

网友:
我最喜欢这样的帖子了,可以随便灌水。

楼主一边儿去!既然说自己是新手,先学学怎么发言。

网友(2009-04-15):
你把要发送的数据放到数组里··一定能行··我试过的··

网友:
顶13楼,请教这个问题前,建议楼主先请教下金教授。

网友:
这哪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