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proteus仿真c8952中断和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9-03-01):
我使用proteus画了个最 小系统
然后测试中断
却 发现一启动 程序就跑到中断里不出来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电路图如下: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ledM = P1^0;
unsigned int a = 3000;
void mian()
{
EA = 1;
EX0 = 1;
  while(1)
  {
   while(a--);
   ledM = 0;
   a = 3000;

  }

}

void Init0() interrupt 0
{
  ledM = 1;
}

网友:
程序跑到中断理不出来,那是因为你没有手动将中断标志位清0!!!!

楼主:
中断标志位IE0不是可以由硬件清0吗???
我在程序开始时加个IE0 =0;
在中断函数后面也加个
如:
void Init0() interrupt 0
{
  ledM = ~ledM;
IE0 = 0;
}
但使用protues仿真的时候程序还是一开始就进入中断了
而且还是不停在中断函数中运行

楼主:
原来是main写成了 mina

网友(2009-05-27):
请问楼主外部中断怎样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