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nfs共享的问题

楼主(2009-03-01):
我现在在虚拟机里面有个和win共享文件夹,在/mnt/hgfs/share,我用nfs把它共享,然后在本机和开发板

上都不能nfs mount成功,说我权限不够,但是同样的设置,换个目录 /home/armwork就可以,是不是/mnt下

面得的目录不能用nfs共享。
如果能这个文件夹挂上,windows和开发板能直接访问,就不用把文件考来考去了。
这个是成功的
mount -t nfs 192.168.15.10:/home/armwork /mnt -o nolock

不成功的
mount -t nfs 192.168.15.10:/mnt/hgfs/share /mnt -o nolock

网友:
ls -ld /home/armwork /mnt/hgfs/share
能把/etc/exports 贴出来给大家瞅瞅吗?
另外showmount -e 192.168.15.10 输出什么,能打出来看看么?

偶是菜鸟,不一定能帮上忙~~~

网友:
楼上的不错,建议楼主试试看。
另外,可以搜搜“鸟哥的私房菜”里面nfs的文章

楼主:
谢谢两位
我的问题变相解决了,用一个winows下的nfs服务器共享一个文件夹,在开发板上和linux主机上都能看到,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