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中使用Microlib后,在IAR运行良好的程序进不了中断,不适用Microlib系统根本跑

楼主(2009-03-01):
在IAR跑得好好的程序,死活进不了中断,后来在中断服务函数前面加上__irq也不行,可是不适用Mcriolib,根本就不跑
怀疑是堆栈的问题,可不知道咋整?
请指教,谢谢

网友(2009-09-13):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ADS下好好的,MKD下就是中断不了

网友(2010-07-21):
这个要了解核心,不能走马观花。
1.可以仿真看一下,程序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2.IAR,ADS,MDK是三个不兼容的软件,需要修改后,才能工作正常的,每一款的关键字,启动代码都不相同,需要注意。

网友:
MDK确实是一款不太稳定的编译器,用到printf,不勾上microlib,编译出来的是乱码,从复位中断那里开始就是乱码,根本没有正常程序,这个问题,好多人都反映了。

网友:
支持2楼的说法,keil mdk的启动文件中,microlib和非microlib使用了不同的内存模型

网友:
不用什么说法,自己看看复位中断那个地方,全都是乱码。什么内存模型都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