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自制 胆前级第二代 ------- [多图][电路]

楼主(2009-03-02):
前两天捡到3个6J1,闲不住做了一个前级

6J1的阳极电压不高,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合适的变压器,
跨导性能比较底,所以只能用来做前级。
呵呵,用它可以改变晶体管放大器那干涩的声音。
晚上还可以用来照明(就是不太亮),多好啊!!!

五极管接法,输入端用一个0.1U的电容偶合,可按情况而定。
阳极电流很小,大约在20MA左右,110V变压器在滤波空载情况下,可以达到160V。不会越限,又可以保证低音浑厚。

这个电路可以提供如下参数:
阳极电压160V(浮动)
灯丝电压:6.2V
最大输入电压:0.9V
最大输出电压:0.7V
功耗:9.674W
总功耗:22W

放大板电路图: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22978.jpg(文件大小:529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q.jpg)

在市场内很容易买到的110V和12V,110V提供阳极,12V提供串联的灯丝。

先把变压器固定好

管座用热缩管包起来,很重要,以防触电!

盒子打好孔,用螺丝固定,一定要紧,不然拔管子的时候会使管子漏气。

装好了,很漂亮~~~

电源开关使用黄色的,接近胆管的颜色,晚上看起来比较舒服~~

接下来就是电路,我在调试的时候被电了6次,还好只是一只手碰到阳极,要是另一只手碰到地的话,呵呵……

很漂亮,要注意的是,二次滤波的电容要选好的,我用Nipon chemi-con(日本化工)的。

基本完成。

接下来把之前做的运放装进去。

装好了,晚上弄一杯红酒,坐在音箱前,看着红色的火光很陶醉~~

三个管子当中有一个有一些漏气,很有趣的。会冒出蓝颜色的电离。呵呵,不过不影响使用~~

楼主:
觉得好的就顶!

网友:
楼主很很利害,最近想DIY一台耳放,不过怕被电,所以不敢动手。。。

网友:
5532是用来做前级吗?
总数出能有多大?
哪个漏气的管子效果不错,不过可能寿命会短许多。

网友:
我怎么捡不到...

网友:
我被400多V的电了一次以后,再也不敢动耳放了
手指上2个小小的黑窟窿

网友:
我也挺喜欢电子管,曾经有上百只

不过这东西失真严重,所以放弃

网友:
蓝光那个可能是参数不好,耐压不够。
6J1离散太大,建议楼主买一打回来,上机配对用。估计一打应该可以配两个出来。
或许可以配两个蓝光的,那就有得听又有得看。

楼主:
5532是做前级的前级,不需要可以不装,

呵呵,这个东西屏蔽不台好调,我在里面用2MM厚的铁板将变压器隔离了,
我怕触电,所以把变压器装在里面,不过有条件还是把变压器装在机壳上面吧,

红色的光芒很好看

楼主:
这个管子在科技京城5块1个,新的存货,
建议买北京牌的,性能比较好,上海牌的只能出声音,没胆味。

网友:
在taobao上买没那么贵
或者去胆艺轩看看

网友:
想当年我也是个胆机发烧友,到现在还有半箱电子管~
上了大学都不用了~

网友:
比较喜欢6N8P这个管子,呻吟很温暖!

网友:
哇,很怀旧啊~~~~~~~~~~

楼主:
淘宝的要1.5元,不过是拆机的。

我这个是新的没用过的。看阳极就能看出来
拆机的屏上颜色不均匀,有的发黑,有的剥落。

楼主:
今天下午去朋友那里拿了8个6K4,晚上回来烧。

你们等着看哦~

楼主:
听说遥截止的管子比锐截止的管子声音暖一些。。

网友:
太好看了。。。

网友:
漂亮,佩服一下!

日本小伙变样了

网友:
cool

太羡慕了

网友(2010-07-29):
哈哈,准备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