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调试小工具AT Commander

楼主(2009-03-02):
调试Modem的AT命令时,使用超级终端太不方便了,所以搞了一个小巧的调试工具AT Commander。这是一个绿色软件,无需安装即可使用,非常方便。

楼主:
AT Commander v1.20ourdev_424541.zip(文件大小:584K) (原文件名:ATCmd.zip)

做了少量修改。优化了HEX显示。

网友:
这个要顶!
提两个建议:
1、超级终端里,如果输入回车,串口输出的是0x0d,而这个软件里边是输出0x0d,0x0a两个字节,这在传统仅处理0x0d的系统里边可能造成困惑,建议在设置功能里边提供个选项给用户选择。
2、对于有些系统是带回显的,就是输入命令可以从串口回传,有些是不带的,为了防止回传的命令对解释程序产生误导。能否也在功能设置内提供一个是否本地回显的功能。本地回显就是软件自己回显,不需要串口回显,这样对无回显的系统在分析调试时方便了很多。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源代码啊

楼主:
1.26版,增加了回显功能,修正了HEX记录中一个Bug。

执行程序:

源码:

源码没有整理,没有太多注释。需要安装第三方控件:CPort、FastIniFiles、PngComponents等。

网友(2010-09-05):
路过,打个招呼

网友(2012-09-03):
顶怎么不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