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4.6连接MINICUBE2问题

楼主(2009-03-02):
前三个设置好后选debug就出现最后一张图的提示,请问各位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MINICUBE2的firmware是比较老的,建议你update.
这也是4.6的一个bug. 4.5以前的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  请问有4.5或者以前的编译器下载地址吗?

网友:
最新的mini2固件 V4.05
Mini2 firmware 4.05ourdev_423195.rar(文件大小:42K) (原文件名:MINICUBE2_Firmware_V405.rar)

升级工具:MINICUBE2 Diagnostic Tool,找个最新的ID78K0-QB的软件在里面把MINICUBE Utility装一下

网友:
MINICUBE2固件必须V4.06或以上才可以在EW78K V4.6上运行。

楼主:
多谢   MINICUBE2固件4.06的在哪里下呢   NEC网站只有4.05的

网友:
NEC 目前就没有出V4.06的固件...

网友:
升级后还是不能连接

网友:
不能连接报什么错?

网友:
报错内容和以前一样,我用78f0537d

网友:
我的之前出现上面的提示是因为MiniCUBE2的驱动没有装,或没有连MiniCUBE2, 先检验是否可以找到设备吧!
没有,下这个装一下:

http://getsoon.com.cn/upload/software/Driver_mini2.rar
如果还不行,就检验:
RESET 是否上拉,RX,TX 可否正常工作,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报这个错,用的是哪个IAR版本?是代码限制版or时间限制版or正式版?

网友:
MINICUBE2固件必须V4.06或以上才可以在EW78K V4.6上运行,NEC的官方网站上没有,可以问他们技术支持要。。

网友:
我的MINICUBE2是4.04的 ,用IAR 4.60A, 好像个方面都很正常

网友:
从4.04升到4.06是支持器件多了,还是修复BUG了?谁知道哦

网友:
支持器件多了

网友:
只有MINICUBE2_Firmware_E406i才能连接上IAR4.60,否则将出现楼主这样的错误,MINICUBE2_Firmware_E406i还没有在官方网站上发布,这是问内部人士要的。。。建议阿莫给个高亮,让更多遇见此问题的人更快的找到答案,并解决问题。。

网友:
奇怪了, 我再次确认了,我的MINICUBE2_Firmware是4.04, 我的为什么可以用?

网友:
十分感谢lefish007的46 固件。已经解决了

网友(2009-04-20):
我以前用的4.04的没有问题重新安装了提示以上错误,安装406解决,谢谢lefish007

楼主:
重新找了个IAR就好了 谢谢了 似乎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2010-04-21):
我的可以啊
出现这样的错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除了楼上说的, 还有个地方值得注意:  就是程序大改变了, 所以要重新 擦除程序存储器一下就可以了
再用iar 仿真,

网友(2011-07-14):
我用IAR4.6完全可以连接上!

网友(2011-10-18):
我想要个IAR4.6 for v850的连接,cra_ck也要,谢谢了

网友:
现在新7.1的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