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红外测温仪V303测量不到电阻的温度?为什么?

楼主(2009-03-02):
同一个电阻4.7/2W电阻上,右上角热电藕温度计显示60.8度,而胜利的红外测温仪V303显示27.2度,

胜利的红外测温仪V303

设定发射系数,也不行.
?????

网友:
背景换成黑色看看.
红外线测量温度和环境光线反射有关

网友:
红外测温枪测的是一个面积内的温度,这个面积的大小与枪到被测物体的距离有关。如果被测物体很小,不能准确测量,建议把测温枪靠近被测的物体,再试一次,读数可能会更接近热电偶计。

网友:
是的,要靠近,另外电阻也太小了,不大容易测量。本来红外测温仪就不是用来测量这类温度的,呵呵。

网友:
用热成像仪看

网友(2010-03-05):
红外线的焦点没有聚焦到电阻上去,用热成像仪可以测到温度。

网友:
这个用热像仪适合
就是价格高啦

网友:
用带线温度计测好了 红外的测这么小的目标不准的

网友(2011-08-07):
热像仪太贵了!!!

网友:
距离近那个红色的激光点是不准的,直接用下面大圆孔很贴近很贴近电阻,测出的温度比较准但也会略低,是电阻和周围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