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里面有两队,发射和接受装置,用来定位。一个黑色和白色的,到底是怎么?有它的资料吗?

楼主(2009-03-02):
我没有搜索到,那位朋友有啊?我想利用这个工作原理来探测东西呢!谢谢了!

网友:
透明的是红外发射管,黑色的是红外接收管

楼主:
那位朋友知道怎么驱动发射二极管,怎么接受三极管的信号呢?典型的接法是什么呢?谢谢了先!

网友:
发射的用一个普通的三极管就可以驱动了,接受三极管不知道是不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话收到信号后DATA脚的电平会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