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70c真好用啊,放毒啦

楼主(2009-03-02):
最近觉得avr越来越好玩了,为了完善装备,购入胜利的 70c一台,普源1052E一台(还在路上)
这东西最大最大的特点就是:
1.支持usb与计算机通信,记录测试数据,可保存为电子表格,记录的最小间隔为1秒;
2.全按键,无机械拨盘,自动量程;
3.还有就是使用普通aa电池,省钱啊,哈哈

货收到以后感觉很做工很好,不过也有缺点,居然说明书有错误的地方。客户端软件纯英文,无说明书(虽然很简单,但感觉不爽)。最后,我很讨厌电池盖上加螺丝的设计,换起来一点都不方便,这个恰恰是。
在淘宝上买的,165(很奇怪,居然有卖200多,300多的,不知道那些卖家怎么想的),性价比太高了,想当年我买个最简单的数字万用表都用了我200元啊。

网友:
等待lz的进一步测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团购了......

网友:
楼主评测一下,最近想入手一台万用表。

网友:
刚刚才买了 福禄克17B 的飘过

楼主:
5楼是米人

看来大家很期待详细评测,争取今晚出,敬请期待

网友: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使用2节AA电池的话,量发光二极管不是很方便?。

网友:
连不连计算机感觉都是噱头,没有实际用途。还是要看测量精度和长时间的稳定度。

网友:
能用普通aa电池确实是个优点,好像以前也曾看到过,市场上不多啊

楼主:
回9楼:
能接电脑绝对不是噱头,测量精度就是万用表的精度,只要表是好的,不存在长时间稳定性就不好的情况。
需要连接电脑的情况可以有: 查看电池放电曲线,温度监控等等
我刚做了这个万用表做了个温度测试图(放笔记本风口上),效果不错。

回8楼:
2个aa电池,可以测二极管,本来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在哪里买的??给个淘宝地址

这个应该有自动关机功能吧??

网友:
这种表还需改进,我试过常死机的,要拔电池才行

网友A:
俺用的工具,感觉还不错
上艳照 ^_^

俺用的示波器 (原文件名:IMG_4746.JPG)

俺用的万用表 (原文件名:IMG_4749.JPG)

来个全家福 (原文件名:IMG_4750.JPG)

网友:
楼上的工具何止不错,简直是太好了。口水中。。。。。。

网友:
哈哈,14楼的有点毒...

网友:
何止是有点毒啊~~

网友:
不会是商家吧!看见处女膜了

网友:
羡慕啊,看看70c合适不?想买了

网友:
用fluke187+USB-IR的飘过
说实话,自从咬牙买了fluke后,很难再有想换万用表的冲动了。
btw,fluke的viewforms做得很好,功能很全而且很方便。

网友:
我用UT71D4年了哈

网友:
14楼的太过分,太毒了。。。。

网友:
正在开发中的桌面,有ARM9的板子3块,C51的3块,不过PP看不清

正在调试和开发中... (原文件名:IMG_4744.JPG)

网友:
以前用着的旧示波器,现在近乎淘汰了 (原文件名:IMG_4737.JPG)

这就是ARM9板子的开发近照 (原文件名:IMG_4738.JPG)

网友:
眼馋14楼的设备啊

网友:
14楼如果中木马会怎么样,有一键还原吗?

网友:
回F26:
1)假如可以进入系统,则用系统自带的True Image还原到正常
2)系统无法进入时,开机按F11(某些是F5),进入True Image还原系统,可以还原出WindowsXP,但程序需要自己重新安装的
3)F11都没效的话,用还原DVD吧,(自带COMOB DVD ROM可以启动系统的)可以还原到和2)一样的状态

True Image就是目前最流行的一键还原,比去以前的Ghost好太多了

网友:
LS,True Image用了一段时间,感觉速充慢,兼容性没有GHOST好,并且在系统中安装后有后台进程运行,感觉占用不少系统资源,还有网络克隆方面很弱!速度慢,驱动不全!感觉不怎么好用!

楼主:
回12楼:

有自动关机功能,15分钟,提前1分钟提醒。并且可以取消自动关机功能,usb链接电脑的时候自动关闭关机功能。
淘宝地址就不给了,免得有广告嫌疑 自己搜索 “70c 万用表” 就可以了,选个信用好的。

14楼的已经不是防毒了,已经让我们这些业务个人爱好的人可望不可即啦,所以还好。
防毒要适度,得放来让人感觉买得起才好。呵呵

网友:
【6楼】 armok 阿莫

自动量程的,可以通过按键来锁定量程,和拨轮换档位一样。

网友:
True Image可以增量备份,在系统下备份和还原,这是Ghost不行的
网络克隆方面你需要用True Image Server,家庭普通版本肯定是弱的
想不要进程就禁用服务即可

胜利数字表用坏好几个了,现在不敢买了,在换Fluke 8846A之前用的是Fluke 17B这个价格不算太贵
其实一般使用,用手动数字表也不错

目前仍在使用的杂牌手动数字表,已经十几年,居然还能用得OK (原文件名:IMAGE_00056.jpg)

网友:
14楼的装备确实令人眼红啊!那个xp应该是正版的喽?

网友:
31楼的,TRUE IMAGE在系统下是可以备份,但是无法还原,还原的时候在系统中操作是没有用的,还要重启然后按F11进入TRUE IMAGE的LINUX内核界面才能还原。另外它的那个安全区不好管理,一定要分一个区出来然后在里面备份,但这个备份文件好像又没办法删除,当你的安全分区分的空间小了增量备份几次就没有空间了,而又无法查看安全区容量的大小,感觉是很麻烦。当然我是用XX版的,不知道正版的也是不是这样子。

网友:
我是穷光蛋,就一只830B的小表哦!

网友:
你用True Image Home 11看看吧~感觉还行的
原来Tek配的是True Image 9 OEM太垃圾,功能N少,干脆换个v11,爽多了,可以管理安全区的,能增大,缩小和删除

反正我用的电脑从来不使用任何杀毒软件,多年以来,未有中毒的
再有DVD备份的,还原也很简单,CD启动就成的

必要时用主动防御更有效,例如SNS,SSM这类的

网友:
楼主有遇到13楼说的死机现象吗?

网友:
哎,给以前的公司惯坏了,之前用的100快钱一快的表 去了那里后一直用fluke187。
现在自己给自己买万用表,了解了下fluke187  真是天价, 还是整了快15B哈哈。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我的淘宝收藏里也放着这个。 3又5/6的,拿来量锂电不错。
之前用的万用表被人顺走了,诶。

网友:
我的是wavetek的,用了10多年,不花巧,皮实

楼主:
回36楼:经过一晚的折磨,到目前为发生死机现象,难道是人品好?继续观察

网友:
14楼的示波器可以看AV吗?用这个上班看AV很安全啊,老板还以为你在干活...

网友:
能接电脑绝对不是噱头,测量精度就是万用表的精度,只要表是好的,不存在长时间稳定性就不好的情况。
==============================================================================================
看来相同功能但价格贵了数十倍之上的表都是徒有虚名。

网友:
支持usb与计算机通信非常重要,我一直想有一块这样万用表。但是国产万用表的质量的确让人无法恭维,用过UNI-T的自动量程万用表低阻值测电阻时非常不爽,初始短路值偏大,并且每次都在变。

网友:
【14楼】 lysoft

个人仪器?还是公司设备?

要是个个人买,太舍得花血本了

网友:
有组织团购么?这表貌似不错啊,而且也不算贵

网友:
Re F45: 当然是公司的东东~个人买,要二十多万,能花这钱,估计都不在坛子里混了
虽然是公司东东,但这是俺独立配用,不是共享设备的

网友:
羡慕一下,呵呵

公司设备,这个价钱就正常了,个人的话太奢侈了,没必要了

网友:
感觉胜利的表笔 用着很不爽

网友:
lysoft 图上的示波器,台式多用表,电源什么价买的。

网友:
DPO7104裸机 16W5
那个古董的TDS3012是十年前的,那时买是十万附近,现在1W7就能Ok
有源探头一个1W5
8846A 1W3多

电源就不知道了,老电源了,好像是2K左右
准备换iTECH的,540W的7K8,180W的还没问,过几周到货的

网友:
万用表与电子卡尺,我觉得一定要带自动关机的。。。

自动量程,除非是速度很快的,否则我觉得很难受。

同意阿莫的观点,感觉手动量程的好用

网友:
曾经有个机会能买DPO7104,只要十分之一的价格,1600多磅,怕买了带回来要交巨额关税等等原因,没成。后悔ING。

网友:
DPO7104在阿里巴巴标的单价是7W吧

网友:
最近想买块万用表,看胜利的70c的功能,真有点动心,但想想以往用过的表

还是决定买 Fluke15B

请问 各位 Fluke15B 需要多少银子啊?不开票最低多少?

网友:
我也在权衡到底是买Fluke 17B还是胜利 70C

网友:
我仍然建议大家还是购买FLUKE的表,我用FLUKE17已经近十年了,还是这块表,用起来非常顺手。至于精度,检测过很多次,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自动换档速度感觉很爽!对于购买了FLUKE17B 的朋友千万不要以手里的17B与17的表来对比,自动换档部分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可能这也是为什么17B比17便宜很多的原因吧。
    我用的17表到现在唯一坏的的配件是表笔,后来更换了一个原装的表笔。不佩服是不行的,从配件也可以看到这个表的特点。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原来表笔上面也有很多讲究,到实际使用就知道了。
    唯一感觉不大好的,就是17表的电流最大值是400毫安,偶而需要测量大电流的时候就不大方便了。
    对于一个工具,尤其是做电子试验的,一定要有一块靠的住的万用表,否则真的就没什么保证自己的调整有什么结果了。
    正好今天碰到一个机会,顺便测试了一下表,基准电源2.5V,用这个表测量出来的就是2.500,呵呵。很准。其实这个现在已经不感觉很惊奇了,因为这么多年的校验中就一直很准。

网友:
看一了这块表,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51d8649370896f6dadfb4640650104d.htm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像这种我们自己吃饭的家伙,还是最好买进口品牌的,国内品牌的最好不要用。看似便宜,实际上会让你赔的更多。

网友:
FULKE 底端的15B 17B 和国产的一些像样点的万用表 采用的都是台湾富晶的万用表芯片。
至于造出来的结果与其他配件和工艺有密切的关系。胜利的70C 我猜想用的是富晶的 9922_DM4芯片,
USB接口应该用了USB TO TTL 的芯片,极有可能是PL2032。
搂主把它拆了验证!!!

网友:
FLUKE 15B 17B 是FLUKE 忽悠中国人的东西; 测试电阻,慢死人了;

买部二手的FLUKE 8840A 是个不错的选择;; 600元左右

网友:
用FLUKE17B的路过,自动量程比较慢,这是唯一的缺点,不过可以切换到手动量程。相对其他在这个定位的表基本无敌了。据说FLUKE的表稳定性好,精度能常年保持不变。我以前买的几块国产表,都是半年后开始精度有误差,最大电压能误差5%以上,当然不能送去标定,只能扔掉,算下来能换两个17B了。

网友:
二手的FLUKE 8840A 600元左右

这个价位的成色如何??
没有买过二手仪表,不知道这里面水深不深

如果确实有保障,这个价位和性能确实让人动心了

网友:
Fluke 17B早些时候用着,还算OK
但拆解出来看的话,软封装的IC-#!不咋样
这个价格,完全是国内做的,打Fluke的牌子的而已

要是用真进口的Fluke,价格都在2K~3K,确实不是一般的贵
买二手仪器也是个好主意,只要做工好,没有维修过,精准度OK,校验一下Pass的,还是值得买的

要是能买到Fluke的二手台式表,那是不错D

网友:
【64楼】 polarbear 枫叶

"买部二手的FLUKE 8840A 是个不错的选择;; 600元左右 "

哪有卖的? 给个连接?

想入手块表

跟我联系  QQ 150037445

网友:
刚从电子市场回来,看了一下Fluke 15B, 不想买了,真的不是以往用的FLUKE

我让店家给表上电池开机看看,你们都猜不到,居然新表的电池弹片居然开焊

不过反映速度上还行,电阻档的自动换挡速度还可以,挺快的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Fluke 的115C和117C呢?

网友:
115C 和 117C 都比较贵啊,价格都不在一个级别

网友:
看到14楼的流口水了,太毒了。

网友(2009-10-21):
【14楼】 lysoft
-----------------------------
设备太强悍了,那个示波器能当电脑用,还带有光驱。

网友(2010-11-18):
好像都是看那个示波器去了 哈哈
难道是传说中可以玩星际的示波器

网友(2011-08-06):
万用表芯片嘛,台湾IC占了大半江山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淘宝上买的,165(很奇怪,居然有卖200多,300多的,不知道那些卖家怎么想的),性价比太高了,想当年我买个最简单的数字万用表都用了我200元啊。
会不会是假冒的?

网友(2012-10-11):
引用 网友A:
俺用的工具,感觉还不错
上艳照 ^_^

口水都流到地上了,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用的工具,感觉还不错
上艳照 ^_^

这位大侠富得流油啊,不用的送给我准备收了,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