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红外遥控接收头对吗?

楼主(2009-03-02):
VCC接10K电阻接到DATA引脚上,DATA在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这样对吗?

网友:
一般的接收头都是这样接的,最好再参考一下接收头的数据手册。

网友:
有些接收头直接接单片机的IO口就可以了,内部已经集成了电阻

网友:
加个三极管好些